[家电] 修一台松井除湿机

楼主(2024-03-03):
天气太冷,每天早上起来都发现玻璃窗户冷凝水都流到窗台上了,窗台下面墙壁都起霉点了。

找出以前的除湿器来用。 结果开了一天发现水箱没有一点水,湿度也没有变化,插上功率计看看,发现才27W的功率。应该是压塑机没有工作。
下面是此次维修的主角。

楼主:
不想动手,一动就废,于是打上面的400电话,客服小姐姐声音很温柔, 说该款产品已经停产了,请你邮寄过来维修。在各地也没有官方服务网点,她们的服务是外包的,安排上门不管是否维修,上门费都要100. 我的神,算了。

网上查一下有很多上门维修的, 找一家大一点的吧, 叫什么啄木鸟的,说30分钟上门, 打电话过去,说明情况就是等师傅电话了, 很快维修师傅电话过来了,说要第二天才能上门,等到了第二天下午,终于师傅到了,师傅很专业,进门就是鞋套,打开机器看看,直接就说是湿度传感器坏了, 要250元,我说新机器才500多,你这个传感器就要250?你能确定是传感器坏了吗? 师傅说我也没有配件,要等配件到了才能换, 问我要不要修理,我就感觉不靠谱了,这是神吗, 故障诊断也太快了,而且价格太离谱了,就说不修了。 这个师傅要我给30元上门费, 我说你能确认是传感器故障吗? 如果是,我给30,如果不是,你给我30。 结果这师傅转头就走了。

mmp,都不靠谱,只能自己搞了

楼主:
拆机,分析一下

发现压缩机供电继电器没工作,以为是继电器坏了, 网上订购了同型号继电器。
因为功率比较小,想着直接用风扇继电器来启动压缩机是不是可行。

就这么干了。接上开机,压缩机果然启动了。 奈斯~

开机1个小时来看,发现后面都结冰了,我的神~

这个测试,发现压缩机没问题,其他都是小事了, 等明天再分析一下电路板

楼主:
考虑到控制板的功能都正常,那就分析一下主板功能吧,

测试一下主板,发现压缩机继电器的供电线圈没有输出, 向上面检查三极管,测试三级坏了。

没有S9013的,找到一个8050代替。

手欠闲的慌,把湿度传感器用酒精清洗了一下。

把线插好,开机。 这下完蛋了。 湿度显示35°, 达不到除湿机启动的下限40°,开机也不能启动压缩机。

当然这难不倒我,对着湿敏电阻哈气, 果然, 湿度上来了, 咔嚓一声,继电器启动了,压缩机正常启动,
当然,不能靠哈气啊, 用铅笔大法。 说干就干。

开机一切正常了。就是湿度不变了。也不是不变化了, 62,63,64,65之间变化

楼主:
开一个小时,来看, 水箱有水了。

网友A:
看直播,,这种玩意用得上吗,,以前购了个一直吃灰

楼主:
网上查看温控模块,还真有这个一模一样的, 价格25加10元邮费, 再想到啄木鸟维修师傅的250的报价, 吓死人。
当然我都开始动手了, 35很贵了。

还是买个湿敏电阻吧, 加上有红包, 花了1分钱巨款。

等收到再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直播,,这种玩意用得上吗,,以前购了个一直吃灰

潮湿真用得上。

网友A:
以前购的是欧井,,,那传感器会坏?可能是和传感器相联的芯片坏了

这种传感器能坏吗

网友A:
开下空调,,比这货快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一个小时,来看, 水箱有水了。

开空调去湿挡也可去湿。

网友C:
在北京见过这东西,但不明白原理,现在想,是不是这东西就是个靠制冷吸附潮湿空气的

楼主:
总结一下:
搞了好几天, 主要是懒。
找到问题就好说,就一个三极管坏了,自己手欠搞坏了湿度传感器。
当然维修是吃知识的饭,当然合理收费是可以,有些人太坑了,比如这个啄木鸟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购的是欧井,,,那传感器会坏?可能是和传感器相联的芯片坏了

这种传感器能坏吗

问了卖家,说外面有什么镀层,这个东西碰水就会坏。 我的用酒精清洗一下,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下空调,,比这货快多了

空调除湿达不到除湿机的水平而且太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空调去湿挡也可去湿。

空调确实不如除湿机,我开空调除湿档,一个小时,湿度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北京见过这东西,但不明白原理,现在想,是不是这东西就是个靠制冷吸附潮湿空气的 ...

原理是压缩机制冷,温度达到露点,空气中所含的气态水达到饱和而凝结成液态水。

楼主:
空调的工作原理(网上搬砖)

除湿机工作原理

  1、内循环

  通过压缩机的运行→排气口排出高温高压的气体→进入冷凝器冷却→变成低温高压气体→通过毛细管截流→变成低温低压的液体→通过蒸发器蒸发吸热→回到压缩机变成低温低压的气体。如此循环往复。

  2、外循环

  在正常开机的情况下→通过风机的运行→潮湿的空气从进风口吸入→经过蒸发器→蒸发器将空气中的水份吸附在铝片上→变成干燥的空气→经过冷凝器散热→从出风口吹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确实不如除湿机,我开空调除湿档,一个小时,湿度没有变化

空调在温度低时除湿效率差,但到30度就效果明显了。

楼主:
再看看里面的负离子发生器是啥玩意。

上门两撮毛, 插在风机里面。

淘宝上查了一下,这个负离子发生器才12元。
估计没啥用,厂家买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