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k98机械键盘的电容爆了,拆开修复顺便分享下

楼主(2024-03-03):
前年入手的ROYAL KLUDGE机械键盘昨天充电的时候电容爆了,其他功能没啥影响。但是不补上他心里不舒服啊,,,经坛友们指点,找了个体积差不多的钽电容按上去了

三模版108键。正面长这样

底面外壳

554312聚合物锂电池3750mah,实际续航5天左右(晚上用3小时左右、2.4g链接、开背光)

炸的还挺惨烈,只听见啪的一声,找半天哪来的。。。后来闻到糊味了,这板子别说坛友,我拆开都挺纳闷,工程师懒得再设计个模板了吧。

充电和数据功能

→翻出风枪贴上了

主板,做工还不错,板子没毛病,内层就不拆了,厚厚的防震泡棉

主控

供电部分

网友:
这必须换高温电容

网友:
看着像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插电短路炸的,糊电容味道挺特别

网友:
楼主真是心灵手巧,学习了

网友:
可以自己搞支持USB2的hub扩展

网友:
背光这么费电啊,我的优联无线,没有背光,一颗老的电池充满等下次充基本上都记不清上次是几个月前充电了。

网友:
感觉背光确实挺费电。

网友:
背光确实费电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这怎么会爆呢

网友:
标注CL1应该不是一般的电容,下面一个电容标注C13才升级常规标注,要是一样的话,没必要两种标法。

网友:
看外壳上的痕迹,力度不小啊,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多少电啊。这也能爆

网友:
这种电容不容易爆

网友:
话说上次我的笔记本电脑开不了机,送修,也是主板上一个贴片电容坏掉了,更换就好了。而且坏的时候,电源适配器也坏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先坏,把另一个烧坏了。

网友:
一颗贴片电容花了150元,就是因为没有技术。

网友:
学习了,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花30元买了适配器,这样一共损失180元。
适配器本来想自己捣鼓一下,是180瓦的,本来高压端是好的,低压端有故障,试了几次后,高压端的开关管也击穿了。而且这个电源里面都是胶和散热片,非常难拆,估计自己也没有技术整好,就没有再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