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未贴满总是差2CE这板必须满贴吗?

楼主(2024-03-03):
2262en金士顿8贴板,单贴开卡正常,但2、3、4贴总是差2CE,无论怎么换位置都是(暂时只有4片颗粒,无法测试满贴),请教一下这板是必须8贴才能识别全CE吗?

网友A:
如果颗粒都是好的,重植下主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颗粒都是好的,重植下主控试试。

颗粒确定是好的,主控我昨天也加焊过了,单贴开卡没问题,今天回去再试试看吧,现在也没有8颗粒试。

网友B:
我怀疑八成是板子炸了,这块板子很脆,自己焊几乎没有不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八成是板子炸了,这块板子很脆,自己焊几乎没有不炸的

有可能,搞不好,算了,以后贴一贴将就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