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150牛 扭矩的打击电动扳手大概是人手拧螺丝的多少倍。???

楼主(2024-03-03):
150牛 扭矩的打击电动扳手大概是人手拧螺丝的多少倍。???

网友:
条件不足,无法判断

网友:
标准的扭力扳手 一只胳膊使劲大概能到200多Nm  两只手能打到底,用加力棒的话可以拧断扭力扳手

网友:
非常抱歉,我的物理成绩不及格,牛米啥的都不懂。

网友:
这个主要看人!

网友:
给我杠杆我可以翘起地球

网友:
这工具看来是出过大力的

网友:
在官网找它的说明书。

网友:
每个人的力量不同,使用不同的工具扭力也会有所差别

网友:
无解了  每个人力气都不一样啊

网友:
150牛约等于15.31公斤

网友:
力矩不同的话,扭力也不同啊。

网友A:
我来说大概是用个20cm长的板手全力上吧!30cm长的绝对超过

网友:
牛米。。。约15kg加在1m的杠杆上的力。。。

网友:
假设胳膊长0.7m,在手上挂一个22kg的重物,肩膀处受的力矩大约就是150牛米

网友:
拧轮胎螺丝一般是120牛左右(货车除外)

网友B(2025-01-31):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大概是用个20cm长的板手全力上吧!30cm长的绝对超过

应该25CM 吧 参考汽车原车配的轮胎扳手 普通男生最大力130左右的 扭矩   长度控制就是怕你 扭矩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25CM 吧 参考汽车原车配的轮胎扳手 普通男生最大力130左右的 扭矩   长度控制就是怕你 扭矩过大 ...

你硬要说我20cm全力上不了150牛力,要25cm才行我在这也无法证明你看,反证我自己有牛力板手,我是大概对比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