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造失效ETC,增加外接充电线路。

楼主(2024-03-03):
2019年办理的ETC,2023年底突然不能用了,插卡灯不亮,收费站说没电了。

想着这货有太阳能电池板,车停地面,怎么会没电呢?同期安装的胎压检测带太阳能电池板就一直好好的。

回来后先拆了

比较好拆

都是卡扣

内部是这样的,二个锂电池。

电压1

电压2

电压太低了,手上有个退下来的ETC,已扔抽屉二年了,拆开电池还有3.68伏,那就拆下来用。
但是换子后测量发现,spc1520电池每天掉电0.02伏,看来有漏电,这样一个月要掉0.6伏,电池总共也只有3.6伏。
这样的化想到要补电,那个充电口写着禁止充电,看内部电路正负就没接线,只有中间的数据线接着。

为防止数据线有什么妖蛾子,把它们切断。

加好电源线用AB胶封上

按原样装回, 这样用充电线就能测电池电压了。
充电可以用那种可设置电压电流的锂电池充电模块,电压不要超3.6伏,电流不要超20ma,但考虑到模块的可靠性与充电的便利性,就用锂电池对它充电,用3.8伏电压的锂电池加个22欧姆的电阻限流到15ma,保证不会过充。
搞好后到ETC安装处去激活了下,又可以用了,也省钱了
装车上试了下,太阳能板在阳光好天15小时从3.37伏充到3.41伏,估计夏天可以不用外部充电补能了。

网友:
你不会给那个写了禁止充电的一次性锂电池充电吧?那会boom的。
好像另一个可以充

网友:
打死不用etc

网友:
那个开关做了手术吗?

网友:
能不能改为通过不扣费

网友:
为何要割线,把R29和R30拆了不就行了?

网友:
这电池还是很牛的 . 我车10年了ETC还是好的. 银行卡烫得起泡了.

网友:
都不免费更换了吗?

网友:
为何?过收费站不是很方便快捷吗?

网友:
这个危险啊

网友:
不贵还是换了吧

网友:
本来就不贵吧

网友:
没有顺便短接防拆开关吗?

网友:
里面的电池是锂电吗?

网友:
这个机器彻底断电后需要重新激活不?

网友:
多数的,本身是太阳能充电的吧

网友:
安装的地方还给再激活?你是以什么理由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充电,但是要非常小的电流,不然那个太阳能电池做什么用处?

网友:
我也堅決不用,為了收費站的妹妹們的就業

网友:
我是直接引了一个5V电源,插到ETC上的miniUsb口给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