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扳手十节电池五并的20V电源拆解

楼主(2024-03-03):
鉴于上个帖子,电动扳手大玩具大家没看到电池的拆解,这里给大家拆一下,感受一下高新科技,电子技术的魅力。上边的电路图画的很清楚,那个叫平衡冲每一节电池的连接处都有抽头。

网友:
铁锚(音译叫什么 安靠)的电池就是平衡冲  检测电路在充电器里面  每一串都有单独的抽头到充电器

网友:
明显是五串,最后一张图都标注了。

网友:
20v平台电池包,都是五串

网友:
说错了,10节的是2并5串,21V,才做了一组配我的电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8057-3-1.html

网友A:
没看出来平衡充,这就是一个普通的5串电池保护板,只是充、放电接口是分开的,何来平衡设计?

网友:
这电池是什么牌子

网友:
5串的吧,5并怎么到20V?

网友:
10节5并是8伏。

网友:
5串电池保护板

网友:
电池不太行

网友:
哪里来的平衡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平衡充,这就是一个普通的5串电池保护板,只是充、放电接口是分开的,何来平衡设计? ...

感觉带平衡电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太虚标了吧

网友:
三个贴片mos管接了两个还行,我那个电池有两个位置,只有焊接了一个mos管,自己又买了一个焊接上了,也没看出有啥效果,电流一大或者堵转还是会断电保护!

网友:
感受一下高新科技

网友B:
减配了一个Q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配了一个Q4

估计焊上也没啥效果。打轮胎螺丝还算能用

网友:
不是大品牌的电池包都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