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斐讯r1智能音响的17v3a电源,结果翻车了

楼主(2024-03-03):
插脚那里接触不好,锤子大法无损拆解,然后用ab胶加一块乐高处理了插脚,通电没问题了。
突然想拆开里面看看,不过主板和外壳用胶封的很紧,然后我用镊子伸进去翘,好不容易弄开了,结果发现弄掉了一个贴片电阻,就是下面同步整流6脚芯片旁边的r24 趴地上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网上搜索拆机图也找不到。不知道阻值

网友A:
苹果的电源

网友:
没事不要手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电源

不是苹果,是斐讯r1的

网友B:
查那个6脚芯片的资料,把那6脚芯片周边电路画下来,然后根据资料猜电阻。
话说,前天我也拆了个360的手机快充,去年冬天,通电瞬间有输出,然后就没了,可以听到里面有动静,我以为电容失效了,拆开后发现,电路板与插头卡簧接触的地方烧黑了,很好理解,机械疲劳,弹性下降导致接触不良打火,我直接焊线到插头了,然后就有输出了,只是我居然发现他变压器上端居然有漆包线头悬空,初看好像原来是一根,现在断开了,仔细看,断口相差不到2毫米,断口不像是电流烧断或机械损伤,由于有快充输出,我就没给他接上,怕接上反而烧东西

网友:
查芯片的PDF,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C:
即使不管他一样工作!放心!
如果还不放心,测量边上这个电阻,安装一个同样规格的上去即可!

网友:
应该还可以修复。

网友:
看到固态就感觉质量还可以

网友D:
在网上买个同样型号的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那个6脚芯片的资料,把那6脚芯片周边电路画下来,然后根据资料猜电阻。
话说,前天我也拆了个360的手机快 ...

丝印ATPH查不到任何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不管他一样工作!放心!
如果还不放心,测量边上这个电阻,安装一个同样规格的上去即可! ...

不管它确实还是有17v输出,音响也能响,但是总感觉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买个同样型号的拆看

网上有卖的,也有拆机图电路板和这个不一样,那是肖特基整流的,感觉网上的都是假货,这个是真货的

网友:
这就叫做好奇害死猫

网友:
拆解人的正常反应,拆开了总想看看。

网友:
17V的电压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买个同样型号的拆看

买个拆开又坏一个元件,相互对比找型号,同时可以修好两个电源,这不是自己找苦中求乐

网友E:
以我的以往的机遇,一般修好了就会发现掉落的电阻了!
好好找找电阻比找资料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我的以往的机遇,一般修好了就会发现掉落的电阻了!
好好找找电阻比找资料快。 ...

确定找不到了,找到以前随手丢的0603电阻,唯独没有那个,我开始怀疑那个不会是出厂就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