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抽水马桶水箱顶部有漏水,该怎么维修?

楼主(2024-03-04):
水位好像有些高,然后水直接从顶部管子漏到管道去了,

这种情况有办法维修么?
该如何维修呢?

各位遇到过这种马桶漏水的情况么,这一年下来要漏掉好多水呢

网友A:
看到你的图左上有十字坑的塑料螺柱吗?弄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图左上有十字坑的塑料螺柱吗?弄它!!!

看到螺丝了,把螺丝拆下来么?

你遇到过这种漏水问题么?怎么修的?

网友:
搜一下,抽水马桶调整水位的视频,你就知道楼上说的让你调那螺丝的原理了,没效果,就得把那边的东西往下降降了,视频里有讲的

网友:
没事你动浮子定位杆干什么,如果原来就是这个定位高度,把定位杆推至U底即可,还不行,定位杆沿左下脱出U槽,浮子下移1公分,还这样换马桶进水阀即可

网友B:
这是水位过高走溢流口下去了,调白十字套件整体往下去,再微调白十字保证停水位低于黄色溢流口才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水位过高走溢流口下去了,调白十字套件整体往下去,再微调白十字保证停水位低于黄色溢流口才有效{:013: ...

楼上整出了维修方案。再不济,整个换掉~

网友:
先用手把浮子上移一点,看是否还出水,如果还出水,说明浮力阀门关闭有问题。如果立马停止进水,调一下浮子就好啦。

网友:
浮力杆积水碱,摩擦力大,上浮受阻,我是定期给杆打蜡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上图左上角这个浮标,把这个向下调整,如果是因为浮力压力不足导致的阀门关不严实造成的漏水这样有用。如果还是没有用的话有可能是止水阀内的橡胶老化毛糙了造成的漏水,之前我遇到过,后来找了替换的材料才彻底解决。

网友:
浮子连动阀门的止水胶皮老化漏水,可以更换胶皮,又或全套更换。

网友:
水位过高,不能超过刻度

网友:
楼上说的

如不行  就更换吧  卫生洁具是易损品  我家里更换了多次

网友:
水位太高,将水位调节的螺栓向下调一下,整个结构也就那个可以调。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调节下水位,还不行的话吧上水器拆下来开洗洗,看看是不是有张东西密封不严,还不行换个上水器,有配件

网友:
拿说明书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拧一下箭头所指的螺杆,使浮子向下移动到水位低一些就停水就好了,如果浮子降低了还不停水,那就是上水阀故障了,可以拆开修理,换新的更快捷。

网友:
用手给浮子抬起来   如果还漏水  换马桶进水阀

网友:
进水阀关闭不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螺丝了,把螺丝拆下来么?

你遇到过这种漏水问题么?怎么修的?

不好意思,回复完你我就去睡觉了,那个螺柱是调整浮子位置的,就是螺柱连接着的蓝色那玩意,要把这个浮子往下调,如果还是止不住水,就说明水阀的密封圈已经坏了,建议更换整进水阀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