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 X60Pro开机定VIVO 5G LOGO界面-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3-04):
邻居送修一台VIVO X60Pro,开机定在VIVO 5G界面,数分钟后又重启反复,无法进入系统

拆下主板

上手术台

剪下其中一边的屏蔽罩,方便撬CPU下手术刀

拆下运存

拆下CPU

主板CPU焊盘除胶后待清洗

清洗干净的样子

CPU植锡(含银锡膏)

运存植锡

CPU运存待焊

焊回CPU

焊上运存

主板装机壳中,开机,可进系统了

主板美容下,贴上散热铜箔纸

装主板准备中

装好主板的护板,装好后盖

开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

完美修复X60PRO开机定VIVO 5G LOGO反复重启故障

END
又整了个通宵,赚钱不易啊!

网友A:
后盖坏了没换,差评...

---------------

网友B:
现在的手机CPU都是叠焊的,在环境温度高时重度使用手机,很容易导致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坏了没换,差评...

---------------

邻居的备用机,她不换,省钱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CPU都是叠焊的,在环境温度高时重度使用手机,很容易导致这种故障。 ...

有道理,同时与生产制程也有关

网友:
CPU和内存竟然是叠焊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邻居的备用机,她不换,省钱呗!

你就这么屈服在她的淫威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这么屈服在她的淫威下了?

没法象这个海盗不屈服。。。。

网友:
红米K30U,死机黑屏,充电亮红灯,据说也是虚焊,可以修吗

网友:
电池好像不是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