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抽拉水龙头堵了,燃气都打不着,拆开看看

楼主(2024-03-04):
水垢太多了,抽拉水龙头堵了,水流量太小,导致燃气都打不着了

这起泡器孔对这种水质,肯定没多久就要堵,导致水流量减小,燃气热水器都打不着

准备扩孔试试

网友:
水垢确实难以清除

网友A:
关键是周围邻居不能有维修的,更不要提自来水公司维修的情况,不然还是要堵。见过一次自来水公司维修漏点,挖了一个坑,修复更换水管的时候混进去不少脏水

网友:
这种还是不要扩孔,前面加个简单的过滤,经常清理下效果更好。

网友:
扩孔会导致大颗粒渣滓进入燃气热水器,导致换热效率降低

网友:
别扩空,大的进热水器堵了更麻烦,大不了经常拆下滤网洗洗就好了...

网友:
这怎么看着像泥沙一样

网友:
用柠檬酸泡会溶解的。

网友B:
定期清理吧,还有尽量装个前置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期清理吧,还有尽量装个前置过滤器

没用的,这是经过燃气热水器加热后产生的水垢

网友:
这是泥沙,不是水垢。

最好的办法是加装全屋净水器,中控纤维或者pp棉是比较好的。不要用那种小的冲孔网的,堵你没商量。

网友:
水垢多,烧水的壶都厚厚的

网友:
热水器前面加个粗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的,这是经过燃气热水器加热后产生的水垢

干脆去掉那些网,就不会拦住那些颗粒堵拥水流,水垢附着也是没法,可以用白醋泡2天,清水洗掉。

网友:
加一个前置过滤器,添加一点硅磷晶,基本就不会堵了。

网友:
只能定期除垢了,,,,

网友:
这种都要定期清理的,要不加一个前置软水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周围邻居不能有维修的,更不要提自来水公司维修的情况,不然还是要堵。见过一次自来水公司维修漏点, ...

我们这每次停水维修,来水都有一段黄水

网友:
水质有点硬啊,草酸、白醋不能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