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7Plus打电话无声伴随摄像头切换打开时卡顿-音频IC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3-04):
前天晚上修好的7P,今天来发下贴子,邻居阿姨的7P手机打电话无声、拿到后测试摄像头打开也是卡顿的

拆机,发现电池是两年多前找我换的,听阿姨说现在还挺好用

拆下主板

7P声音通病故障,音频IC虚焊或边上走线断线等,这次表现的现象与之前有些不同它可以点到免提,以前的大部分都是免提灰色无声音,直接上小手术台了

拆下音频IC

万用表测试边上易断线开路的位置全部OK

拆下后的音频IC焊点及焊盘上的锡点无连锡及脱落(看图似乎有大小焊点,实际IC上焊点与焊盘上的锡点总大小的锡量是相当的),无须重植锡,焊回音频IC

装机

开机测试声音OK

摄像头打开及切换也不卡顿了

完美修复7P无声,之前已修过好多台了
END

网友A:
电池看着不错,是原装拆机?有链接啵?

网友B:
手上还有一台一代神机6SP,成色算得上9新以上,用不坏,根本用不坏,除了电池

网友:
苹果7p 玫瑰金 换电池 那个牌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着不错,是原装拆机?有链接啵?

JD搜藤岛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还有一台一代神机6SP,成色算得上9新以上,用不坏,根本用不坏,除了电池 ...

拿给我用,保证给你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着不错,是原装拆机?有链接啵?

第三方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给我用,保证给你用坏

十年前从你那买的U盘还在用,MLC还是顶用啊

楼主(2024-04-06):
引用 网友B:
十年前从你那买的U盘还在用,MLC还是顶用啊

只要FLASH寿命还有,一般都是挺耐用的

网友:
那么多电容,密密麻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