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PS3111开卡失败,提示M_D02 SATA Speed is un-corrected

楼主(2024-03-04):
强核480G固态,最初故障是掉盘,显示SATAFIRM S11。主控PS3111重新开卡失败,提示M_D02 SATA Speed is un-corrected,求教一下论坛大佬

网友A:
你调一下SATA的速度看看吧,报错是因为接口问题。。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运行在B0KB上的,要勾选转bokb
不是土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一下SATA的速度看看吧,报错是因为接口问题。。

选GEN2还是一样的提示,选GEN1后提示F_J10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运行在B0KB上的,要勾选转bokb
不是土狗模式

勾选bokb后容量是480G,这块盘原始容量也的确是480G的,但是提示还是一样,在吧SATA速度降到1.0后提示F_J10

网友C:
应该是没贴好吧,识别10CE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贴好吧,识别10CE出来了?

没动过,突然就掉盘了。

网友D:
j10,提示坏块过多。先擦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j10,提示坏块过多。先擦除吧

谢谢,是需要先跑RD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j10,提示坏块过多。先擦除吧

擦除后开卡成功了,谢谢。

网友E:
ps3111,能在windows下开卡吗?大佬们?

网友:
ps3111真的很烦

网友:
3111开卡最方便没有之一,一个开卡包通杀,还没烦人的跳线,哪怕CE不对称,ce 3+6 统统能开,一些制程缓外直线 发热还低 这不香?点完侦测,选C数E,填容量,选好闪存tog onfi,其它不用改,开不过各种奇葩都是那些所谓的1153E开卡板或者578+no uasp固件,我用578刷的开卡专用bin就没遇到过你们奇奇怪怪的问题,说3111麻烦的怕是没开过58XT 59XT 跳线一大堆,一个制程一个包,甚至一个ID一个包,找包找得头皮发麻

网友:
转接卡只能1153E主控或者特殊固件的578主控,其它主控就会报这种SATAxxxxxx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GEN2还是一样的提示,选GEN1后提示F_J10错误

选GEN1说明SATA速度已经没问题了,搞这个错误是提示你的FLASH坏块太多了,主控干不过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s3111,能在windows下开卡吗?大佬们?

基本上都是在windows下面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ps3111,能在windows下开卡吗?大佬们?

都是在WINDOWS下开卡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在WINDOWS下开卡的啊

谢谢大佬,我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