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220V插电毛球修剪器

楼主(2024-03-04):
话说之前买了个充电的毛球修剪器,毛用没用,毛都剪不下一根,还死贵,果断买了个插电款的虽然颜值不怎么样
但剃毛杠杠的。就是下面这么个玩意中看不中用
分界线下面是后买的插电款拆解

网友:
原来自带单管电源板,隔离方案比阻容和可控硅安全。

网友:
这玩意主要看刀片和电机,这个插电的电机看起来也不大啊

网友:
前面有分析 有进步

网友:
充电款的可以自己改成插电款的,当然刀头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电路都差不多,主要是刀头。

网友:
使用不频繁还是觉得插电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