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dparm-C查看硬盘状态,一直是待机,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04):
我用路由器刷openwrt,外接移动硬盘做简易nas,

用haparm -C /dev/sda查看硬盘状态,一直是standby状态,没有出现过active状态,包括一直在下载东西的时候都这样。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移动硬盘要看桥接芯片是否支持,这个命令显示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硬盘要看桥接芯片是否支持,这个命令显示不准的

移动硬盘要看桥接芯片是否支持
这个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硬盘要看桥接芯片是否支持,这个命令显示不准的

主控是INIC1511,硬盘是老式并口硬盘

网友:
高手,正好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硬盘要看桥接芯片是否支持
这个怎么查?

我说的是硬盘盒的芯片,这个大厂可能还有详细的技术文档,小厂难说,你现在这样不是已经用事实证明这个状态显示不准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