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帮早年打黑的松下电钻电池组换电芯感谢坛友的支持

楼主(2024-03-04):
帮早年打黑的松下电钻电池组换电芯感谢坛友的支持

第一件事是先帮当年花155配的锂电组换个保护板,当初配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杂牌的,上面是有芯片,但是使用一段时间测量发现压差非常大,补电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压差大,只好直接买了被动均衡的保护板,6块包邮。。,不解释了,不要弄错正极负极以及1P 2P 3P

另一组电芯是之前自己组的,手工焊接电芯,估计也是因为长时间焊接高温加上电芯不匹配导致电池过早挂了,这不,委托坛友组了一组

额外还送了这么多电芯,如果有追我帖子的应该知道这电芯最后在哪里暂时使用。

坛友帮忙焊接的电芯,奈斯

拆下我自己焊接的电芯,乱七八糟,真是搞笑。。叹气。。

和新电芯合照

最后,全体合照

旧电芯后来被我丢到哪也忘了。。。

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这板子可以哦。

网友:
楼主缺点焊机

网友:
缺了一个点焊机啊!

网友: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情报分析能力真强。赶紧推荐一台。

网友A:
楼主自己焊接的水平也挺好的,就是不知道焊接时间是不是太长了,焊接时间短对 锂电池影响不大。

网友:
松下电钻虽然是老货,但俺还是觉得使用起来手感非常好,特别是扭力调节和开关调速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焊接的水平也挺好的,就是不知道焊接时间是不是太长了,焊接时间短对 锂电池影响不大。 ...

我喜欢用T12的马蹄头,先打磨正负极,然后加锡,最后铜线上上锡,上完后焊接。

网友:
找个微波炉拆,变废为宝,点焊机

网友:
自己动手真好,焊电池有没有做防护措施

网友:
焊工不行诚意补数了。

网友:
缺了一个点焊机

网友:
折腾电池 ,点焊机还是比较实 用的

网友:
像楼主经常折腾电池的应该备一个点焊机

网友:
烙铁焊的那一组有个明显生锈的,那个是不是g了,漏液了木有

网友:
有一个电焊机时必须的!

网友:
老电钻又焕发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