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40 Pro更换电芯

楼主(2024-03-04):
手机是21年618买的,快3年了,电池不行了,一般使用需要一天两充,如果更换电池除非买原装的不然也没有保证,刚好手里有一些OPPO的闲置电池,测量了一下并对比了k40电池网上的参数有两块合适,于是打算拆除k40的电芯保留保护板,更换OPPO的电芯
用软件测试容量只有2800mAh了

先把电池拆出来

左边是拆出来的电池,右边两块是大小合适准备利用的电芯,有一块还没有装过机,镍片还是完整的,从左到右,电芯参数分别是446586(厚4.4mm宽65mm长86mm)4420mAh 3.87V,516384 4740mAh 3.87V,526385 4880 3.89V

对比下尺寸,准备更换的长宽都小一些,但厚度厚一点

最后对比了下镍片位置还是526385 4880 3.89V这块电芯最合适,虽然电压高了20mV,对应的满充电压也高一点点,也就是用3.87的保护板会充不满,但不充满更安全,不影响什么
两片电芯参数特写,原装不知道什么厂家的,容量4440mAh,要更换的是ATL的,换算下4880mAh

先拆开旧电池绝缘纸

分离pcb板和电芯

对比下镍片位置,由于正极是铝,先试试能不能上锡,还好能上锡虽然有点难

电芯镍片剪短,两边都上锡,为了保证厚度pcb上的镍片去掉了

焊好的样子

测量正常输出

绝缘纸包一下,像那么一回事了

装机,由于尺寸小,两边有缝隙,连接器勉强够到,焊接的时候pcb板移一点点位置就好了,算了不拆重焊了将就用吧

正常开机

就地取材,脚下的拼图剪一点填到缝隙,由于电芯厚一点就没有贴胶了,原本的还有一点粘性,但避免重摔电芯晃动拉扯连接器填充下缝隙

装好手机后盖,电芯厚了一些,没有重新贴背胶
,后盖顶起来一点,装了手机壳也不影响,日后还好拆

最后再测试下容量,上4000了,这个容量作参考,数据比旧电芯多了1000多mAh,看实际使用情况吧

网友A:
快充伤电池,之前用过小米11,55瓦快充,充电烫手,不到一年电池就完犊子了。
同事的红米K40 一冻就关机。

网友B:
最好是移植原来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移植原来的保护板

保护板还是红米k40电池的,没有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充伤电池,之前用过小米11,55瓦快充,充电烫手,不到一年电池就完犊子了。
同事的红米K40 一冻就关机。{ ...

k40的是33w,我看后面也用普通充电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40的是33w,我看后面也用普通充电得了

不着急出门的话,用5v的慢慢冲,对电池损耗小。我在办公室都是5v充,新手机电池果然损耗小多了。

网友:
我也有台note5要换

网友C:
国产这种电池胶贴不用吹,撕开一拉就出来

网友:
有次换手机电池,把排线弄成接触不良。555

网友D:
这么说来快充对手机没好处啊,快充应急,普通充电晚上在家慢慢充。

网友E:
我是不敢自己换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不敢自己换电芯

有合适的很简单的,但要注意如果手机带快充,电芯也要支持快充,不然充电电流大了电芯会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来快充对手机没好处啊,快充应急,普通充电晚上在家慢慢充。

是的,慢充对电芯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这种电池胶贴不用吹,撕开一拉就出来

拆下来后发现不用吹也可以,最开始拉错位置了

网友:
不错,现在靠谱的电池难买啊

网友:
好想自己换电池,但一直没敢下手

网友:
有人测试5v和快充的电池寿命吗?

网友:
你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自己换过一块副厂电池,真的远不如原厂电池好用。

网友:
俺一直换的中电的
k20pro已经换了三块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