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板整流桥前面这几个大电阻有什么用,去掉有影响吗

楼主(2024-03-04):
如图所示整流桥前面三个大电阻,是限流还是保险

网友:
限流,降压。这种板子没有开关电源的,就靠这几个电阻降压。

网友:
F,有保险丝的作用吧,记得FS好像是保险丝的代号

网友:
就是限流和保险的作用

网友:
对的就是限流和保险的作用

网友A:
如果桥炸了,那么这个三个电阻可以防止你家的空开跳闸!
灯板超过200度会让后面的热敏电阻短路,也会炸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桥炸了,那么这个三个电阻可以防止你家的空开跳闸!
灯板超过200度会让后面的热敏电阻短路,也会炸电阻 ...

还有这样的作用,学到知识了

网友B:
这是浪涌绕线电阻,主要是配合VR1压敏电阻做浪涌电流保护用的,后面的线性恒流芯片内部MOS管耐压一般只有500-700V,需要前端设计浪涌电流保护电路,这个绕线电阻它能够限制浪涌电流的大小,提高产品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
限流,降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浪涌绕线电阻,主要是配合VR1压敏电阻做浪涌电流保护用的,后面的线性恒流芯片内部MOS管耐压一般只有50 ...

原来如此,这三个电阻在这个电路中消耗的功率大吗,如果换成cbb电容对电路效率有提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桥炸了,那么这个三个电阻可以防止你家的空开跳闸!
灯板超过200度会让后面的热敏电阻短路,也会炸电阻 ...

这种电阻一般也就五欧一个吧,三个串联十五欧,如果后端短路这三个电阻的功率达到220*220/15=3226W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这三个电阻在这个电路中消耗的功率大吗,如果换成cbb电容对电路效率有提升吗 ...

消耗的功率很小的,这种绕组电阻取值范围一般都是1-5欧姆的样子,P=I²R, P=U²/R。绕线这里没必要去动它,你换CBB还得改电路,这种线性恒流的方案本身PF都0.9以上了,你实在想改良的话,可以在桥堆后面加400V耐压以上的电解电容,可以去频闪。直接加的话,后面芯片旁边的检流电阻阻容需要改大一点,直接加电解电容功率会变高的,这种厂家做好的方案,没必要去改动,国内电网电压稳定,非常适合这种方案,壳体散热好,用个几年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电阻一般也就五欧一个吧,三个串联十五欧,如果后端短路这三个电阻的功率达到220*220/15=3226W ...

这种绕线电阻,功率才1W,后面短路,这绕线电阻就像保险丝,直接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绕线电阻,功率才1W,后面短路,这绕线电阻就像保险丝,直接烧断了。 ...

这个灯板有响声,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响

网友(2024-04-19):
既然有电阻就有用,非要拆掉它,那随便吧

网友:
限流电阻,8楼是正解

网友:
FR,已经说明是保险电阻了

网友(2024-06-15):
浪涌绕线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