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XR换电芯,装好后才发现翻车了,业余果然够呛

楼主(2024-03-04):
苹果XR的电池买要大几十上百,而单独的电芯才三十不到,做为一个垃圾佬,肯定是能省就省,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动手,结果就翻车了

开始装好了,主要功能都测试了,打好胶什么的装好,最后才发现音量+键失灵了,幸好-键还能用,要不都 关不了机,也是因为-键能用,所以就忽略了测试+键,真是坑啊,看到B站好多自己换电池的把音量和关机排线用坏了,没想到啊,换的时候很紧张,全神惯注的在操作,结果没有拍多少图,只拍了电池电芯部分,算是交了小小的学费,看看后期要不要把音量排线给换了,又是一个大工程,我怕我一换,彻底把手机弄坏了,还是就究的用吧,反正还可以用控制台控制音量

网友:
哈哈,熟能生巧。

网友A:
怎么会呢,换个电池是碰不到音量线的,除非用刀片划了屏幕胶!

网友B:
怎么会弄坏音量键呢?排线是压在主板下面走的吧?

网友C:
别是胶水涂多了,把加号键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是胶水涂多了,把加号键卡死

不会,胶那种双面胶的黑色的,按键是能动的,估计是清理电池背胶的时候把线给搞断了

网友:
用这么贵的手机,咋不选择好点的服务呢,这下损失更大...

网友:
自己换电芯是有一定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呢,换个电池是碰不到音量线的,除非用刀片划了屏幕胶!

清理原电池背胶的时候,用指甲刮了,估计是不小心给搞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弄坏音量键呢?排线是压在主板下面走的吧?

清理原电池背胶的时候,用指甲刮了,估计是不小心给搞断了

网友D:
电芯是不含保护板和接头么?貌似保护板跟电芯极片很难焊接啊。

网友:
第一次都这样 不熟吗 多拆几次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理原电池背胶的时候,用指甲刮了,估计是不小心给搞断了

电池背胶如果拉断了,硬撬下来的,平整的就不用清理了。粘新电池正好不结实的话再上新的胶,我都是这样弄。清胶太麻烦了

网友:
钱省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带来一个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芯是不含保护板和接头么?貌似保护板跟电芯极片很难焊接啊。

很好焊接,直接把原来的旧电池剪掉,然后把原保护板的小耳朵给打开,往新电芯上焊,上点那个鹿仙子的超级焊水,能焊不锈钢的那个玩意,350度,带锡一点,要快,一下就好了

网友E:
不敢换,看视频取电池弄背胶有着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背胶如果拉断了,硬撬下来的,平整的就不用清理了。粘新电池正好不结实的话再上新的胶,我都 ...

就是拉断了,平整是平整,不过会增加厚度啊,我上的是超容电芯,怕会顶屏

网友:
xr换非原装的不用换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敢换,看视频取电池弄背胶有着火的

恩恩,还是出点手工费,让外面的师傅换吧,业余的换,很容易就把手机搞坏了。。。搞得你丢也不是,用也不是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一般人别人 都不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