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也10块买了两共享电源,拆芯片完美运行

楼主(2024-03-04):
找坛友要的连接,昨天到了,一个到手直接能用,一个和坛友的一样,充一下就断开,本来是想把上面的按键直接接到5189上面来控制电源芯片的,不想拆了单片机芯片,就能直接用了,直接上图

网友A:
l老大图呢 啥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老大图呢 啥也没有啊

上了图,可能还在传

网友:
U4的17和18、19和20脚的焊盘是故意相连吗?

网友B:
焊锡短路的那几个脚是故意短路还是无意?

网友:
10块钱俩?真便宜啊...

---------------------

网友:
真便宜,球链接

网友:
这个方法好,简单直接。

网友:
10元2个??那里撸我要

网友:
有点意思哦

网友:
是拆除U4 SCOF6790,再短接19-20和17-18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同求链接

网友:
不知道电池使用程度如何,剩余容量有多大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求链接,当买电芯都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短路的那几个脚是故意短路还是无意?

无意的,这个照片是刚刚拆下来时拍的,后来清理了,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
拆了U4,那两个焊锡短接的焊盘是故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