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焊台如何焊双面板

楼主(2024-03-04):
在JLC免费打了几个板,手里有焊台,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双面焊接的板如何手工焊台焊呀 ?

网友:
一面先上焊锡膏用铁板烧,后一面上焊锡膏用热风枪吹

网友:
这真是个技术活

网友:
稀浆有中温的和低温的,若是板子运行温度不高,就一面中温焊接好,另一面用低温焊接

网友:
肯定两面不一样焊法啊,锡膏加风枪其实焊啥都好用

网友:
锡浆加风枪,或者烙铁慢慢来

网友A:
我做了同作者那个极致性价比的那款,自己手工焊接的。那个T12弹片没有免邮的。整个就几块钱。弹片得占一半。

网友B:
这个是OLED屏的T12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同作者那个极致性价比的那款,自己手工焊接的。那个T12弹片没有免邮的。整个就几块钱。弹片得占一半 ...

弹片快递费太贵 运费比东西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弹片快递费太贵 运费比东西贵…………

准备弄个38节的红包.尽量买多一点. 这几个月买电子元件都是几分钱一个订单.几块钱的下不了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OLED屏的T12吗??

这是TFT彩屏T12

网友:
两面都用热风枪吹,重点是板子要夹起来

网友:
还真没干过这活

网友:
细心,耐心,信心,时间 —— 开始吧。

网友:
一面铁板烧 一面T12或者热风枪

网友:
板子是t12的吗?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双面板是如何焊接的。

网友:
这个不好弄呀!

网友:
烙铁就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