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ADC检测电压并显示

楼主(2024-03-04):
这几天在学ADC,IC是STC8H8K64U 实际做出来感觉有些不对,
显示15通道(内部1.19V)时,我的显示1.24V

检测通道4,电位器扭到底显示0

电位器往上扭电压会随着增大,但到了4.9以上就显示全是8了,

不知道是哪里处理不对

楼主:
代码如下:

ADC部分: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_nop_
#include "delaym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voltage;
void adc_init()
{
        ADCTIM=0x3f;        //0011 1111
        //cssetup ADC通道选择时间0 1个时钟
        //cshold  ADC通道选择保持01 2个时钟
        //smspduty ADC模拟信号采样时间11111 32个时钟
        ADCCFG=        0x2f;        //0010 1111
        //resfmt 转换结果右对齐,B5为1
        //speed  ADC工作时钟1111 sysclk/2/16
        ADC_CONTR=0x80;        //1000 0000
        //adc_power        打开ADC电源B7为1
        delayms(10);
}

u16        get_adc12bitresult(u8 channel)
{
        ADC_RES=0;        //
        ADC_RESL=0;        //
        ADC_CONTR=(ADC_CONTR & 0xf0) | 0x40 | channel;        //启动ADC
        //adc_start ADC转换启动0x40 B6为1
        //adc_chs 模拟通道选择
        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ADC_CONTR & 0x20)==0);         //等待ADC结束
        //adc_flag 0x20        ADC转换标志B5为1
        ADC_CONTR &= ~0x20;        //标志归0
        return (((u16)ADC_RES<<8) | ADC_RESL);        //高8位左移8位再或上低8位
}

void adc_convert(u8 chn)
{
        u16 j;
        u8 k;
        get_adc12bitresult(chn);        //查询方式做一次ADC,丢弃
        get_adc12bitresult(chn);        //查询方式做一次ADC,丢弃
        for (k=0;k<16;k++)
        j=j+get_adc12bitresult(chn);
        j=j/16;
        voltage=j*0.12207;  //(5/4096)*100
}

端口设置部分:
#include <stc8h.h>

void gpio_init()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1000 0000或等于 B7要为1
        P0M1=0x00; P0M0=0x00;        //P0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接数码管段选
        P1M1=0x10; P1M0=0x00;        //P1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数码管位选P1.4 ADC4
        P5M1=0x00; P5M0=0x00;        //P5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P5.2数码管位选
}

显示部分:
#include <stc8h.h>
#include "delayms.h"
#include "adc.h"

sbit led_a = P1^0;        //
sbit led_b = P1^1;        //
sbit led_c = P5^2;        //
sbit led_d = P1^3;        //
//数码管接在P0口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P0=table[voltage%10];          //送出段选信号
         led_a=0;                                 //打开个位位选
         delayms(5);
         led_a=1;

         P0=table[voltage/10%10];          //送出段选信号
         led_b=0;                                   //打开十位位选
         delayms(5);
         led_b=1;

         P0=table[voltage/100%10]&table[10];
         led_c=0;
         delayms(5);
         led_c=1;

         P0=table[voltage/1000%10];
         led_d=0;
         delayms(5);
         led_d=1;
}

主函数部分:
#include <stc8h.h>                //头文件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ms.h"
#include "gpio.h"

void main ()          //主函数
{
        gpio_init();  //初始化
        adc_init();          //初始化
        while(1)
        {
                adc_convert(4);  //ADC4 P1.4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
}

楼主:
用万用表实测电压也是很接近的,就是为什么扭到最大时不是显示5,怎样让这个显示值更稳定一些?

网友:
void adc_convert(u8 chn)
{
        u16 j;
        u8 k;
        get_adc12bitresult(chn);        //查询方式做一次ADC,丢弃
        get_adc12bitresult(chn);        //查询方式做一次ADC,丢弃
        for (k=0;k<16;k++)
        j=j+get_adc12bitresult(chn);
        j=j/16;
        voltage=j*0.12207;  //(5/4096)*100      /*这个计算方法是以电源电压为基准,需要电源电压是标准5V,供电电压有波动就影响测量结果。
                                                                   如果用内部15通道做基准请参考手册文档,需要3步:1读AD口值,2读内部15通道AD值和基准数
                                                                   值,3根据公式计算*/
}

楼主:
                   j = (u16)((u32)j * 119 / Bandgap);  //计算外部电压, Bandgap为1.19V, 测电压分辨率0.01V

楼主:
电压值跟万用表还是接近的,就是数码管最后一位有点闪

网友:
adc_convert()有问题,j没有确定的初值,应该设置初值=0。
滤波时间太短、平均值源数据量太少,建议改为256次,这样直接取累加和高8位就是平均值。

网友:
加大冗余度,可忽略A/D转换结果的低2位,或者更多位。

网友:
这不已经挺稳定了吗,万用表测的比你的慢多了。adc并联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我今天又反复试了一下,
在j这里取平均值效果不理想,
for (k=0;k<16;k++)
        j=j+get_adc12bitresult(chn);
        j=j/16;
        voltage=j*0.12207;  //(5/4096)*100
但在voltage累加再取平均值就,最后一位就不会闪了

网友:
adc一般都会取采样多次,再平均
自带的adc要求不高的话还可以

网友:
我最近也在测试STC8H8K64U的ADC功能,而且为此我还新添了一块数字万用表做对比测试,建议楼主用电池给系统供电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值跟万用表还是接近的,就是数码管最后一位有点闪

最后一位数值闪是正常的,除非基准电压一直没有一丁点波动。所以通常会在采样ad口加硬件滤波电容和进行采样值软件算法滤波

网友:
STC8H8K64U测试报告:

网友:
数据要换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