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现在的按键表有二极管档反应快点的了吗?

楼主(2024-03-04):
一般的拨盘表拨盘容易坏,而且拧来拧去也挺烦的,以前淘过一个按键表,按键是挺方便的,就是二极管档反应太慢,跑线路要疯,不知道现在的新产品咋样了?太贵的就算了,有没有便宜点的反应速度快点的

网友A:
优利德那款貌似电压很慢,便宜综合比较强的我见过的评测视频的是zt-x,但是是反显屏。你可以搜搜我是不会修的视频比较一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L4y1i7ew/

网友B:
通断二极管独立挡位的自动量程的表,操作起来不比按键麻烦的。甚至更好用。

网友C:
fluke 117, 87vc, 187 速度感觉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断二极管独立挡位的自动量程的表,操作起来不比按键麻烦的。甚至更好用。 ...

啥型号的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uke 117, 87vc, 187 速度感觉都还可以

福禄克的肯定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那款貌似电压很慢,便宜综合比较强的我见过的评测视频的是zt-x,但是是反显屏。你可以搜搜我是不会修 ...

屏倒是无所谓,跑线路只听响都行,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D:
我不喜欢按键式的,独立二极管档的自动档表我更喜欢

网友E:
如果楼主的要求只是跑线路听个响,自己搞一个简单的通断测试器岂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喜欢按键式的,独立二极管档的自动档表我更喜欢

暂时没看到过这种的,你用的啥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看到过这种的,你用的啥型号?

胜利VC97就是独立二极管的,电阻 电容 电压 电流 蜂鸣都是独立的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的要求只是跑线路听个响,自己搞一个简单的通断测试器岂不是更简单? ...

还是得看电压和电阻的,再多个东西太麻烦了

网友F:
感觉都差不多,如果只是通断,现在流行的高扭力彩灯电工专用检测工具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都差不多,如果只是通断,现在流行的高扭力彩灯电工专用检测工具也不错。 ...

一般也要测电阻电压,再增加工具觉得还是麻烦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的要求只是跑线路听个响,自己搞一个简单的通断测试器岂不是更简单? ...

对,直接搞个通断用的有源蜂鸣器,超过任何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