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行车飞轮可以换大点吗

楼主(2024-03-04):
老人有个单速16轮小自行车,脚蹬齿是48,飞轮是16,蹬着有点沉,想把飞轮换多点齿,是不是能轻点,应该怎么算?链条如果不够长加活节吗?还有就是16x1.75的轮胎是不是也可以换窄些的?脚蹬这个是硬敲吗?太紧了

网友A:
把这个轮换小点就能轻松点...

网友B:
这得问原厂家,其它家的谁能保证肯定可用。去修车店问问吧,也许知道。

网友:
去那找到合适的,,厂家也是,,让普通人都有改造的机会,,,真是一点研发费用也不用

网友:
把前面的换小还是把后面的飞轮换大点都是可以的,应该都有标准件。

网友:
感觉大轮毂的车骑起来轻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问原厂家,其它家的谁能保证肯定可用。去修车店问问吧,也许知道。

农村,修车都是岁数大的干的,也不是专业的。上次家里老人花几十元修了一次,说骑着发卡,还是没修好,今天拆开后轴看了一下,油泥太厚,黄油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轮换小点就能轻松点...

这个贵,飞轮便宜。

网友C:
能换,但是换了会很费劲

网友:
飞轮16齿已经算常规比较大的了,可以换前面的牙盘,换个小点的,链条长出来的可以截掉一段。

网友:
可以把小飞换成18齿的。只要小飞的尺寸相符即可。

网友:
换小牙盘骑起来更省劲,就是不出路,话说老人骑着玩,也不需要出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换,但是换了会很费劲

换了应该省力,但速度会变慢,

网友:
换牙盘方便吧,省力的话,车速就慢了

网友E:
道理上是说前面的小后面的大可以轻一点,实际也未必,以前那些老凤凰,链条有全包围壳那种,链盘那叫一个大,就是很轻松,所以还是轴承好和少油泥才是关键

网友:
这种折叠车本身就不好骑,换个简易款电动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应该省力,但速度会变慢,

前面大轮盘越大越费劲,后面轮盘越大越省劲,力的转换比啊就像是减速尺寸一样的道理

网友:
这种车型构造上就不会轻快,换件也不便宜,还不如买台新车

网友:
以我小时候骑变速自行车经验来看,前面脚踏盘的齿轮换成小,绝对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道理上是说前面的小后面的大可以轻一点,实际也未必,以前那些老凤凰,链条有全包围壳那种,链盘那叫一个大 ...

以前的老二八是真好骑,现在的可不行了。单位以前有个载重永久太沉了,又找人又修又保养的,还是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