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在调教下手机智能充电学习成功

楼主(2024-03-04):
锂离子电池浅充浅放有利于电池寿命的延长,一般建议在30-80%范围内使用。我有台笔记本,BIOS中就有电池充电保护选项,打开后就只能充到80%,当电量低于30%时才会充电。平时电池就可以一直插电脑上,不用担心电池常年处于充满状态。

手机上的电池充电次数多,谁的手机一年不要充个几百次,损耗问题更严重,隔夜充电就会让电池经常充饱状态,电池鼓包大多数是这个原因。所以我给手机充电时一般都不会充满,80%左右就拔了,以免损耗。后来在手机设置里发现有智能充电保护选项,说是能学习用户充电习惯自动调整充电策略,打开选项让它先选项起来。还是老习惯充到80%就拔线,几天下来,现在每当手机电池到80%,就会提示正在充电保护,停止充电。看其提示意思是根据使用习惯,推测要到用户使用前才会重新充电到满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有这个功能,目前小米13上没看到,后续14的没试,怕卡

网友:
miui貌似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俺觉得还是算了
俺还是用手动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有这个功能,目前小米13上没看到,后续14的没试,怕卡

华为鸿蒙、荣耀magicos有智能充电模式,和保电模式

网友:
moto的默认打开的电池保护,快充只能到80%后面20%要充差不多1小时,前面80%只要40分钟,20瓦的超级快充

网友:
用吧,又不贵.......

网友:
干脆直接自定义保护值

网友:
别的不知道,华为可以设置充电上限,充到位就停,不会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