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03-04):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拆解

故障插电指示灯不亮,不充电,拆开发现带胶,加焊指示灯亮,测试还是不充电

正面

反面

拆开

去胶

还是不充电

楼主:
测试,插车上还是不充电

楼主:
有没有经验分享下维修

网友:
加焊的哪里呀,似乎问题不大

网友:
是不是有输出可控硅或MOS。。。

网友A:
是不是亮绿灯不充电,可以测一下有没有70V电输出,不能测输出线那里,测整流输出那里,现在很多后面加了防反接,没有接电瓶是没有电输出的,我才修了一个,换了一个可控硅就好了,型号BT151

网友:
指示灯都能虚焊,肯定还有别的虚焊脚。带上老花镜好好看

网友:
灌胶的清理胶好麻烦,我都是直接换新的(其实是小白,也不会修)

网友:
捡到个品牌充,插电不亮,还没拆

网友:
雅迪电动车怎么样,还准备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亮绿灯不充电,可以测一下有没有70V电输出,不能测输出线那里,测整流输出那里,现在很多后面加了防 ...

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板背面听象是旧板?正面象新的。

网友:
电源模块(五个脚的)各脚电压有吗?

网友:
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不能测输出线

网友:
如果没有维修经验,还是先换新以后慢慢修

网友:
赞同6楼的办法,查查防反接部分。

网友:
九成九是可控硅BT151的问题,查一下输出电容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就可以确定了,换掉,或者短接都可以

网友:
不要修了,35元买个二手的西普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