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飞利浦电动牙刷故障

楼主(2024-03-04):
之前买的3支同类型的电动牙刷,用了一年左右就充不进电了,后来换过电池还是不大行,按开关感觉上动一动。拆开后看过主板,好像没有进水迹象,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看这个摆动电机像是新款?我手上6开头的老款不是这样

网友:
防水做得很好。

网友B:
过保了吗?直接售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摆动电机像是新款?我手上6开头的老款不是这样

6240/6250两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保了吗?直接售后啊

过保了,放了一段时间后,现在手痒才拆的

网友C:
会不会就是电池不行

网友:
难道是马达挂了?

网友:
飞利浦电动牙刷电机怎么看着不像他们拆的超声波电机

网友D:
按开关感觉上动一动----啥意思,电压不够还是保护了

网友:
电池,轻触开关先测一下,拍除简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开关感觉上动一动----啥意思,电压不够还是保护了

听上去像是保护了

网友:
这个和65/67系列的电机不同,我最近咸鱼买了三把到手15元不到的坏机作为配件,结果两把6710,这个6710 6720 6730外型都是一样,只是灯和档位一同,到手拆开都是电池问题,一个是虚焊一个是过放,拆开里面还很干净,年份一个是18一个是16年,现在充满电还是很给力,还有一把6730就翻车,里面已经进水生锈严重,电池负极都电解穿孔了,这个就真的只能拿外壳做配件了,因为我2020年250大元的6730,按键胶已经发软要破了,刚好换上这个外壳。家里还有6530的,和这个67的电机一样,不过也换过密封圈了,密封圈咸鱼的便宜就是要运费,可以买多几个备用着,我之前一次买的好几个现在都用上了,,换密封圈时粘点704,绝对可以再用一两年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就是电池不行

已经买了新代替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新代替电池了

不是的电池问题,我前几天的飞利浦牙刷也出问题了,症状跟你一样,时不时按一下抖一下,时不时提示需充电,也拆机下电池后用负载测量,电池稍微有点损耗。
接着测量发现轻触开关电阻很大,一滴WD40解决了问题,目前可以正常使用了,充一次电半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摆动电机像是新款?我手上6开头的老款不是这样

我的HX89**也不是这样

网友:
震动电机,无线充电,这设计不错,得注意防水密封问题。

网友:
拆电动牙刷有没有什么窍门?我的坏了还不敢动手拆,怕把外壳弄坏了

网友:
以前6系我用到发霉都不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