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汽车仪表盘,转速表时速表失灵问题处理

楼主(2024-03-04):
开了十年的车子,转速表时速表都失灵了,某宝总成几百大洋,只能自己试着修,经查很有可能是仪表电机润滑油时间久乳化了,导致电机阻力大无法驱动指针,拆开清洗仪表电机,再加点新的润滑油,上机测试,完美解决,又省几百大洋

网友A:
不像是大众车的

网友:
我的老车也是有时候水温表不动,第二天又好了

网友B:
好手艺,省了不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大众车的

宝骏560仪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省了不少米!

是啊,仪表不显示,过不了年检

网友C:
加点油就可以了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点油就可以了吗?厉害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D: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E:
那时的表头竟然就有胎压监控了,国产品牌不崛起没有天理。

网友:
思路厉害啊,我一直以为汽车指针是类似电压表头的结构,没想到还有减速齿轮

网友:
这个也能修啊,真是会动手的人省钱啊

网友:
我的车转速表有时也是显示比实际低500转左用,有时正常,想拆仪表盘,费了很大劲没有拆下了。只能先用着吧

网友:
通用集团的车子,像是科鲁兹的仪表

网友:
还是电子仪表省心,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时的表头竟然就有胎压监控了,国产品牌不崛起没有天理。

胎压监测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厉害了!

没啥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