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手工打造复古显卡,S3 Vision968 VLB

楼主(2024-03-04):
  最近琢磨给家里的486老人机换块VLB显卡,研究了一圈没有太好的,不是速度慢,就是画质差,有一块WD90C33速度画质都很好,但是兼容性略差,偶然在外网论坛上看到了国外大神设计的S3 Vision 968 VLB,按方抓药打造了一块,效果不凡,速度比ET4000/W32i 略慢,文字和图像清晰度绝佳。

S3 Vision 968,4MB VRAM,VLB总线

网友A:
这…… 能不整个3060Ti

网友B:
这都能 DIY,大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能不整个3060Ti

如果你能把3060Ti插到486主板上的话,那我是没有意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 DIY,大牛啊!

我可谈不上,只是照本宣科照着别人开源项目制作而已,设计这板子的那个老外才是牛人。

网友C:
这玩的高级啊,造价得上千了吧

网友:
自己打板自己贴自己测试成功,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的高级啊,造价得上千了吧

嘉立创4层沉金PCB:78元
968+TVP3026:88元
8片VRAM显存:64元
15片74F芯片:67元
电容电阻等零碎元件:30元

单块总成本大约330元那样子,不过实际上花费要高很多,比如这个PCB,嘉立创5块起做,实际上PCB就花费了390元

网友D:
双面电路板吗?BIOS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面电路板吗?BIOS哪里来的?

要是双面就好了,PCB至少能便宜一半,四层沉金的板子,BIOS烧的是SPEA Mecury P64V BIOS

网友E:
这个厉害了,ISA接口的显卡?不知道装上去了系统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厉害了,ISA接口的显卡?不知道装上去了系统用的什么系统

这个是VL-Bus,以前也俗称VESA显卡,S3 968,基本上所有的Windows系统都支持

网友:
这个我真没见过,开始玩DIY的时候已经是PCI的S3 765了

网友:
VIB 显卡最牛的是创新的 3D Blaster VLB,这个是486平台唯一的3D加速卡,和后来的voodoo卡一样,是3D子卡,需要2D显卡配套使用。
当年售价395美元,现在很稀有,价格也很贵。我收藏有一个全新盒装的。

网友:
太牛了,,这块板子,,德国设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嘉立创4层沉金PCB:78元
968+TVP3026:88元
8片VRAM显存:64元

其实沉金不是必须的,回来刷一下锡就行,这个板卡速度并不高,可以用更烂的板子来做(就拿种某配或者其他的小厂,当年的基片材料其实不如现在的好,还不照样用嘛)

网友G:
老芯片不太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沉金不是必须的,回来刷一下锡就行,这个板卡速度并不高,可以用更烂的板子来做(就拿种某配或者其他 ...

沉金的目的是为了金手指部分,但是嘉立创只能做整板沉金,所以没办法,至于喷锡的金手指就算了,插拔次数多就容易出问题,
速度慢不代表就可以用烂料呀,这个968和RAMDAC在当年也是高端货,显存总线64位66Mhz,只能用4层板布线,用烂料或2层板的话布线阻抗干扰这些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芯片不太好找了

是,这种老芯片有卖的也都是天价,之前在某宝上问了两家元件店,一块TVP3026张口就要200块,还得10块起卖
最后想了个取巧方法,咸鱼上88块买了张帝盟968 PCI的显卡拆件

网友:
牛逼了,我第一张显卡是s3 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