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水星交换机突然坏了,8个灯同时闪

楼主(2024-03-04):
量电源芯片34063输出1.6V,应该是低了吧?正常的应该是1.8v还是3.3V还是5V呢?

网友A:
先查一下外接的电源供电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外接的电源供电是不是正常

输入电压9V正常的

网友B:
把这两个电容换了吧,正常来说是输出3.3v的供电,,旁边的那个小三脚应该是一个LDO器件,把输入的3.3V降压到1.8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两个电容换了吧,正常来说是输出3.3v的供电,,旁边的那个小三脚应该是一个LDO器件,把输入的3.3V降 ...

换了个0402的电容,输出1.8V了,功能正常了,但是,整机才用1.8V我怎么都想不通,另外你说的这个sot23的这个应该不是ldo,,量了他两个脚都有1.8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0402的电容,输出1.8V了,功能正常了,但是,整机才用1.8V我怎么都想不通,另外你说的这个sot23的这个应 ...

那可能是低功耗方案,现在新的千兆低成本方案都是我刚才说的那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0402的电容,输出1.8V了,功能正常了,但是,整机才用1.8V我怎么都想不通,另外你说的这个sot23的这个应 ...

U7应该是复位芯片。

网友:
空闲的时候看看我的坏的交换机.也讨要拆开玩一下

网友C:
修好了吗?坏的交换机.也讨要拆开玩一下

网友:
我也有几个交换机莫名坏了,拆开也看不出啥问题,原来是电容老化了,有空换个试试

网友:
这玩意一量电压正常就不会修了

网友:
我有个广电三网合一机顶盒莫名坏了,什么时候也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坏的交换机.也讨要拆开玩一下

因为之前量过电压低了,,换了那个CBB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