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杯具了,红米手机摔一下黑屏变砖,买了个副厂屏都点不亮了

楼主(2024-03-04):
如题,虽然长按开关有开机声音的,但是屏幕完全没有显示,怎么办,还能导出数据吗?只要数据就行了

网上说找维修店重做cpu,这成本也太高了吧,而且重做也不一定能修好吧?

网友:
轻则掉点了,重则真凉了。

网友:
看来不是屏问题,是CPU脱焊了,自己用热风枪吹吹

网友:
先把屏幕相关排线重新挿一遍看看再说。

网友:
有那么夸张吗?k40s摔不下10来回都没事

楼主:
这块屏就是刚买的,完全点不亮

网友A:
首先,黑屏开机后,可尝试用另外一部手机拨打这部手机,如能听到铃声且正常接听电话(这个要看情况,有的手机按音量键或开机键即可接听电话),那就说明机器和CPU运行大致没有什么问题,重点应放在屏幕上。若连铃声都没有,再考虑你说的找维修店重做CPU。如果你知道手机原来的正常待机电流就更好了,测一下就能判别CPU是否存在问题。
其次,买副厂屏时卖家一般都有质量保证,只要保持外观良好、未用胶水粘合、无装拆痕迹、无焊接痕迹就可以退换,所以屏幕到手就应该先临时用排线插进手机主板,试试能否正常显示和触摸,别特么一到手就急吼吼用胶水粘上去,然后再通电试机,这时候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黑屏开机后,可尝试用另外一部手机拨打这部手机,如能听到铃声且正常接听电话(这个要看情况,有的手 ...

谢谢,当时摔完黑屏,第一想到的就是强制重启,重启以后还是黑屏也没想到打个电话试试,等下我插上卡试一下

副厂屏没有上胶水,只是插了排线测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先要测试一下,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开机,打电话能不能闹铃

网友:
我三星手机摔无数次了,这不正常在回信息么

网友B:
估计是cpu摔虚焊了或者掉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cpu摔虚焊了或者掉点了

有办法救吗?

网友:
估计是cpu摔虚焊了或电源线接触不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办法救吗?

只能拆下cpu从新植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拆下cpu从新植锡了

为什么都要拆下来,直接加热熔锡不行吗
关键是重植成本太高了,自己搞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