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理想二极管防倒灌成功。榨干太阳能每一滴血。压降接近0V低损耗

楼主(2024-03-04):
自己家里窗外有一个60W太阳能板。四串锂电池充电。经过降压模块输出12V。给家里路由器和夜灯照明使用。
白天充电的时候最大充电电流将近4A.为了防止夜间电池倒灌给太阳能板,使用二极管隔离。但是白天工作的时候最大电流时候二极管压降接近1V ,且发热严重。损耗很大。
于是自己想法做理想二极管。电路如下

板子回来了 焊接好。

焊接以后测试。电流1A的时候压降20毫伏。大电流还没有测试。

当输入没有电压的时候,电池电压反馈不到太阳能板。充电效益大大提高。

网友:
高手啊,这样搞起来又省电又省心,厉害

网友:
我的眼睛不好。。。

网友:
不错不错,比较肖特基还小很多

网友A:
要是大规模产就好了

网友:
60W的太阳能板输出有4A,比较大啊,使用了MPPT吗?

网友:
其实直接串联个肖基特二极管也是可以防倒灌吧?

网友:
就是这种二极管

网友:
大功率二极管

网友:
我是直接焊个快恢复。

楼主:
我以前用的是2个SS54肖特基并联这样的  大电流的时候压降将近1V  你也可以看二极管手册。随着电流增大,电压降也在增大。发热非常严重。
小电流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大规模产就好了

量产方案很多种。
1 专用整流二极管,内部自举NMOS开关

2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 TI 瑞萨

3 太阳能专用旁路二极管

4 自己搭建电路
单路的

二选一的

5 当前在用的

网友:
最后一张照片觉得比较好,使用电路板做面板有个性!

网友:
正好要,大佬放个文件,打板试试

网友:
先mark一下,改天慢慢看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芯片内部就是两个三极管,用两个普通三极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芯片呢?

网友:
又一个实例,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