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TCL液晶电视2例_型号L43E5390A-3D

楼主(2024-03-04):
这个电视买的有几年了,估计差不多10年吧,年前就开始维修,前两天刚修好,一个是没有配件,一个是回老家修
主要看看这个,下面乐华32寸那个修好了但是屏幕损伤了没有拍多的图简单介绍一下

年前回去家里电视坏了,通电测试,发现开机指示灯不亮,直接拆机检查
先看看型号

直接查电源板,发现保险完好,无输出,把电源板取下来后发现无明显烧毁痕迹(后面发现烧的不明显)

检测发现光耦两脚短路,跟着排除故障,这个板买一个加运费也不到30元,其实可以买一个,但是想着应该好修就试试看
挨着拆掉,发现稳压二极管短路D203  6.8V,拆掉  之后找到稳压二极管更换
之前买的稳压二极管样品包,非常适合我这种用的不多的,包含常见的型号,其他都标注了稳压值,就这个6.8的没有标注,估着就是它吧,还是用9V电池测试了一下,确实6.8V

这个地方R201和R202电阻看的有问题,测量阻值过大,在电路中不正常,找到图纸发现坏了
原值4.7欧串联,找到一个10欧的电阻直接接上了

TCL 40-E371C4-PWH1XG电源板故障维修图解- 家电维修资料网 https://www.520101.com/html/tcl/1743434898.html
根据板号,直接在网上找到原图,所以后面维修少了很多事

通电试机,发现灯泡还亮,那应该还有短路部分,接着查找,发现稳压二极管D205短路击穿,因为没有合适的更换

找到稳压二极管样包,改造一下,改造前是贴片的,找点细铜丝接两个脚

更换稳压二极管D205  18V后灯泡依旧点亮
把芯片去掉,灯泡虽然亮但是亮度降低很多了那就等芯片吧

这时候应该是芯片了,去元件城买,说这个17L的不常用没有货
另外一个回去过年了,等吧,也不急着看

过完年去元件店买到一个3元,拆下来的对比一下(VIPER17L)

安装测试后级电容有3.3的输出了,应该好了
这个时候上机测试,发现灯泡忽明忽暗,电视机不启动,想着这个时候按说没有问题了啊
莫非是因为灯泡分压了,不能启动?直接把保险丝按进去短路灯泡,正常启动

测试正常,装机。

顺便把电路图分享一下,方便网友参考,适配的机型还比较多的

电路方框图

PFC电路

开关机电路

主电源电路

电路工作说明

维修提示

由于不能复制,我全部截图放在文档里面查阅的,现在刚好是图片,还算清楚
我这边主要维修就是开关机电路。有图纸真方便

另外维修了一台TCL旗下乐华32寸液晶电视,描述有声音无图像,肯定是灯管坏了,没有搞过,非要让我修
拆机看一下,这个搞砸了就没拍图

后来的电视简化了很多,就一个电源板一个逻辑板,来个特写

这个屏幕线的接口不能直接往外拉,要轻轻往上翘一点,不然会拉坏
后面所有都拆掉后,从左右轻轻敲开屏幕边框,一定不能从下面
我就是从下面动了一下把液晶屏伤到了,屏幕的右边有部分不显示了,也能看不管了
因为伤到屏幕了怕屏幕坏了,心凉了赶紧查找哪个灯珠坏了测试屏幕是否能点亮,就没拍图了
打开屏幕后上面是液晶屏一定要轻拿轻放,非常小心,下面还有两个片怎么拿怎么放就行了,不要弄脏了就行
装的时候不要装反了,拿电池挨着测试发现一个灯珠坏了直接跳过去测试屏幕,发现大面积还能正常就放心了
按照顺序装回去,就这样看吧。效果没拍图。昨天又去了手机没带也没拍算了吧

总结:TCL是做电视的大厂家但是这两个电视来说维修电源板的那个厂家还售后过一次,没买多久自动关机;
维修背光灯这个为什么敢说是旗下品牌,因为出TCL的LOGO,刚过3年背光故障了,品控真好
所以这个背光先这样用着,后面坏了再说吧,说不定到时候换电视,也不贵,这种现在也就几百块,旧的300不到应该就有
换背光虽然原理简单,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如果不是经常修的话还是要参考拆机视频减少损失。这个也当练手了。

感谢坛友观看提出建议

网友A:
围观你们这些会维修的大佬...

网友B:
23年修过自家一台Tcl液晶电视,日常观看,而下次开机时只有待机指示灯亮,不能正常开机工作,开盖检查没有拍照记录,电源部分有一只贴片稳压二极管焊点有被腐蚀脱焊,有两只紧靠该稳压二极管的电容有漏液现象,应该是漏液腐蚀了稳压二极管的焊锡部分,由于该电视已经战斗了有10年了,因此一并更换了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数只,脱焊二极管用工具清理干净覆铜板腐蚀物,重新补焊该二极管。然后通电一次开机成功,重新组装完成。

网友C:
搞得头头是道,就是每人看啊!我倒是仔细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年修过自家一台Tcl液晶电视,日常观看,而下次开机时只有待机指示灯亮,不能正常开机工作,开盖检查没有 ...

很多好修的都是电源板换电容都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得头头是道,就是每人看啊!我倒是仔细读了。

是的,现在看的人少了,就当留个纪念而已,记录一下维修经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你们这些会维修的大佬...

大佬很多,自己多看看有些问题没有那么复杂的,现在难修的是软件问题或者时有时无的故障,不能确定故障在哪

网友:
挺不错讲解的挺详细

网友D:
电路图下了,多谢LZ。

网友E:
换背光要拆屏幕.一央的屏幕就那么大.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一不注意屏幕就烂了.这活不适合帮忙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背光要拆屏幕.一央的屏幕就那么大.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一不注意屏幕就烂了.这活不适合帮忙维修 ...

一个长辈,我没想收钱,也很小心还是伤了一点,这样处理应该还能管一段时间,看看能用多久吧,能看就是右边有一块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下了,多谢LZ。

有图维修就是方便,不然那稳压二极管坏了根本不知道换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得头头是道,就是每人看啊!我倒是仔细读了。

给你点个赞

网友F:
单纯待机3.3伏电源坏,还是比较好修的,就那几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纯待机3.3伏电源坏,还是比较好修的,就那几只元件。

这个比较久了吧,有图纸,不然稳压二极管根本看不到稳压多少伏的

网友:
练练手还行,为维修而维修好像没必要了,浪费太多时间了,时间成本远一止那一点了。

网友:
家里有一台夏普的老电视,十几年了,当年差不多五千块。屏幕漏液了,不值得修了,买了一个小米32寸几百块。

网友:
会修开关电源,估计过半家电都能自己搞定。

网友:
讲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厉害,电视我修三台了,一台修好完美,二台屏炸了。好在都是自己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