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前几年买的美特高Blazer Mini 出问题了,时间总是不准

楼主(2024-03-04):
里面的纽扣电池是换过的,可是时间还是跑慢,不知道哪个晶振是负责时钟的

晶振上面的字已经用红字标出来了
辛苦大家帮忙给看看
如果换,可以用圆柱两脚的那种替换吗?应该用哪种规格的?

网友A:
应该是图四的那个CB537黑色的那个元件是时间的晶振

网友:
时间大部分都是32.76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图四的那个CB537黑色的那个元件是时间的晶振

原来是他……谢谢

网友:
赞同2楼的说法,不过我没查到这个晶振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