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GNT-10S;插头、插座为什么10mm孔径?自家0.75mm²线多粗,没点儿逼数吗?

楼主(2024-03-04):
吐槽插头插座10mm接线孔径有必要?0.75mm²公牛线径才∅6.6mm!10A你要接50A电缆吗?
有需要时我自己扩孔不行吗?

网友:
我拿2.5平方线在上面接着家里客人多,跑两个电磁炉超稳

网友A:
你旁边就有一个成品插线板,加了护套的。前几天在废品站买来三根全新公牛插排电源线,都是带这个加粗护套,是固定在电源线上的,不是活套。网上都有卖

网友:
孔大省料啊

图文并茂,黑牛

网友:
应该差防保护线档

网友B:
差评!应该配上防护套!我是指公牛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评!应该配上防护套!我是指公牛厂家!

这套有等于没有,一点韧性没有。

网友:
加套更安全些

网友:
还有一个护圈要装的。

网友:
插头的片是铜?铁?铝?

网友:
孔大是因为要穿护套,印象中公牛的插头就没有送护套,我是另外买的硅胶套

网友C:
我基本都买二手的老万用排插,耐用

网友:
这是要配一个套的,不经常移动没套也可以,经常移动要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旁边就有一个成品插线板,加了护套的。前几天在废品站买来三根全新公牛插排电源线,都是带这个加粗护套, ...

我用的硅胶软管,剪一截套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基本都买二手的老万用排插,耐用

从小黄鱼淘二手老公牛插排便宜好用还带护套

网友:
楼主应该建议公牛把护套带上,至于10mm孔是正常的,楼主自己接线0.75的有点小了,要是我至少1.5的线再加地线3根线,10mm加护套刚刚好

网友:
买了十个也没护套

网友:
配个护套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旁边就有一个成品插线板,加了护套的。前几天在废品站买来三根全新公牛插排电源线,都是带这个加粗护套, ...

请问护套和线要怎么固定啊?还是说直接买带护套的线?

网友:
配防护套的   不过一般人是不会用防护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