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粉红粉红的小台钳!

楼主(2024-03-04):
a1 mini 打的 用的R3D的经济型PEGT

非常满意!  加板子很稳定。

后面看看  多打几个不同类型的夹头。

网友A:
我只有PLA啊,估计强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PLA啊,估计强度不够吧

应该也可以,只要螺杆的填充调大一些。

我的这个螺杆拉丝比较严重。

网友:
跟你的头像一样可爱

网友:
下次拿个大台钳喷成粉红色

网友B:
现在搞电子要这么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搞电子要这么娘么

是我手上就这两种颜色的材料哈哈!

网友:
新的当然好了,吹几次就埋汰了

网友C:
齿轮传动很有创意,这个应该夹得比较稳,不容易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也可以,只要螺杆的填充调大一些。

我的这个螺杆拉丝比较严重。

嗯,有道理,我试试,多谢

网友D:
颜色太娘们了,我在寻找一款既能夹紧,又能翻面操作,耐高温的绝缘材质台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颜色太娘们了,我在寻找一款既能夹紧,又能翻面操作,耐高温的绝缘材质台钳 ...

看看这个!Adjustable PCB Holder Tool 来自 squinn - MakerWorl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传动很有创意,这个应该夹得比较稳,不容易晃!

试过了,确实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