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xio MK8215+MAS902 全套,各类开卡工具置换

楼主(2024-03-04):
       花了大半月的时间弄来了各种Maxio MK8215+MAS902 的 *.BIN  文件55个 ,有买的,
有置换的,有免费的!软件总计54MB 暂时没传上来,需要的可以联系!但是其中1个盘
也遇到了问题!SORT 跑完绿色很顺畅,可是MPT时总是跑到53左右就出错了,谁研究过,
互相学下了,解决问题的软件免费送,谢谢!

       最近店里开的卡比较多,攒了好几年置换的硬盘,基本上很多都成功了!
同时也搜集了很多开卡工具,需要的可以交流学习一下,来这里也是为了攒点家元!
特别的线下店铺,如有需要可以多多鼓励!互相置换资源!

网友:
楼主帮忙看看这个用那个开卡工具,能分享一下吗,另外开卡的时候硬盘用那种方式链接电脑,USB模式还是STAT模式啊,望解答一下。

网友:
mas0902还是不错,有部分闪存可直写。猜测固件更新的问题,有些容易掉固件

网友:
我的颗粒不同。但和你一样的问题。错误码都是C03
点开WWN UUID边上的?按钮。如图,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A:
然后,我觉得C03错误是坏块的数量过多,导致超过保留的映射区块。
所以,我刚才,修改了硬盘的容量(IDEMA Capacity(GB))修改为220.0G.
点set按钮后,Defect Block Ratio上升为 172(1/1000), 即17.2%
于是,我开卡成功了!

我很开心,也很闹心。这盘真垃圾。标称240G,估计就是知道自家盘坏块多。这次掉盘恐怕也是坏块增长了。因此,只能开出22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我觉得C03错误是坏块的数量过多,导致超过保留的映射区块。
所以,我刚才,修改了硬盘的容量(IDEMA  ...

       这样设定也行吗??我还没尝试过,等有空了试试,最近换下来的坏盘,
能一次开好的,我都装二手机器了!有其它问题,或者一次不成功的,
没等有空了再研究!

网友(2024-04-16):
我的两个固态都缺少BIN文件,网上都查不到的,固态都是2020年的标签,一个是雷克沙NS100 ,一个是光威1.5T。

网友:
请看看这个怎么开,有空联系一下,买个!

网友:
求Asgard500GB开卡工具,主控MAS0902A-B2C颗粒ASQARD PF29R04T2ANCQJ1

网友:
金百达KP320的盘,MAS902的主控,1T容量,突然不显示容量了,重新开卡能恢复吗,能保留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