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求助 SK6221带写保护的板子,R5电阻,LED灯不亮

楼主(2024-03-04):
在家里翻出来一块SK6221的板子,心血来潮给焊了两块颗粒。
焊完后插电脑上能识别主控和芯片型号,但是LED灯不亮,量产一直失败,提示001F。

查了半天发现是板子上一块R5的电阻被焊飞了,求教这个阻值是多少?

网友A:
我万用表比较垃圾…九块九的…量的大概是300R…你可以再找找图纸。或者等大神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万用表比较垃圾…九块九的…量的大概是300R…你可以再找找图纸。或者等大神解惑 ...

还能看到全新的!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能看到全新的!牛

上次论坛高价收藏了一片……可真不便宜

网友:
这个我有三块,两个做了32G MLC 的,一个全新是收藏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万用表比较垃圾…九块九的…量的大概是300R…你可以再找找图纸。或者等大神解惑 ...

感谢感谢!我先整一个上去试试。

网友C:
根据2楼提供的阻值以及楼主症状推测,R5应该是LED的限流电阻,正常阻值是330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2楼提供的阻值以及楼主症状推测,R5应该是LED的限流电阻,正常阻值是330Ω。 ...

我去整一个试试看。

网友:
330欧吧,1k也行

网友:
SK6221的板子在论坛换了5片,用HCND1做了两个32G的U盘,还剩3块板子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看到全新的!牛

这个我也有全新的,USB头都没焊接呢,收藏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个6221,但是速度在3.0口上只有2.0速度,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上用的可能是WIN10,系统,重启下可能速度正常。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A:
上次论坛高价收藏了一片……可真不便宜

我有三块,其中一块全新的

网友(2025-09-29):
引用 网友C:
根据2楼提供的阻值以及楼主症状推测,R5应该是LED的限流电阻,正常阻值是330Ω。 ...

这个方案绝版了, 他对比903如何? 当时还对量产一知半解的时候买了一个64Gmlc 他对PE启动支持不是太好,没过多久买了一个CZ800 除了塑料外 对PE的支持非常好!  后面据说903的主控对PE启动支持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