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老的三雄射灯,老货用料确实实在

楼主(2024-03-04):
早期买的射灯,也就是当筒灯用,结构很简单,灯板是丝扣上在灯杯里,均光板和灯板有三个定位柱,灯板旋转时灯杯相对灯板固定,灯杯两点式固定在外圈上,相对外圈可以旋转一定角度。用维修电源测试,灯板额定电流是150ma,电压40v,灯珠工作电压6.6v左右,满功率测试五分钟,散热器温热。

网友:
不错,足功率

剩下的就是寿命问题了

网友:
老的可以,现在的就…………

网友:
这散热片够扎实的

网友:
散热做得不错。

网友A:
散热这么好,板也黄了,时间用的挺久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这么好,板也黄了,时间用的挺久的嘛!

黄色是漆的颜色

网友:
散热做得不错

网友:
散热挺好,可惜外置驱动,土黄涂层铝基板少见。

网友:
温度高,板都变色了

网友:
驱动不看看是啥样的?

网友:
这么久了还功率没下降,还是不错的。

网友:
散热比现在的,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