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知道常见的廉价充电器的同步整流IC的型号嘛

楼主(2024-03-04):
看到大牛整了个理想二极管用于用于太阳能充电防倒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973-1-1.html

那么能不能用常见的同步整流IC替代这里的原件呢

同步整流IC有两脚的和三脚的, 不知道两脚的能不能用于持续电流模式,还是必须接触开关电源的脉冲输出实现自己充电。
三脚的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有人试过这个方案吗? 不知道哪些型号的同步整流IC容易买到, 谢谢。

网友A:
参考我的回复 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回复 15楼

谢谢
知道常见的廉价充电器里用的同步整流是什么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知道常见的廉价充电器里用的同步整流是什么方案吗

一般同步整流是用互补pwm驱动半桥电路。上下管的开通,关断周期是已知的。用于理想二极管的控制电路不知道开通周期和关断周期在什么时候,通常是检测两端的电压表来决定是关断还是开通。

网友:
我就这么用的,买的自动升降压模块,没有倒灌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同步整流是用互补pwm驱动半桥电路。上下管的开通,关断周期是已知的。用于理想二极管的控制电路不知 ...

我说的是反激电源次级的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