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老爷车加装后排USB快充接口

楼主(2024-03-04):
老爷车,全车没有USB快充头,点烟器的两个慢充USB只有5V1A,只够导航和行车记录仪用电。
考虑偶尔应急快充,学习大佬文章《
一款基于ip6525t方案的支持快充的廉价车充模块性能测试》顺带屯了个快充18W模块,开干
学习过论坛各种经验:
1、从点烟器充电头打孔引出12V线再接模块的
2、改造充电头的
3、开孔搭电加装USB接口的
小白没有自己DIY充电头的能力,也受不了肉眼可见的线路,故考虑开孔走暗线

5元囤的快充模块,18W最大输出,体积小方便加塞

老用电5V设备最大功率11W

快充设备9V2A,差不多18W,足矣
准备在手刹后面打孔,装个这货

防水杠杠的,做工看上去不错
各设备连接测试正常

快充模块直接接在转换头上,免去焊接,电源从点烟器的12V电源破线引入,考虑点烟器有过载保护,且快充板有F1保险,故加装线路不再考虑保险丝或PTC保险。

最后只需要拆下扶手箱,开个孔搭个电就OK
大家说说我是去买成品的快充头还是DIY呢?

网友:
最好还是买模块,自己接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
快充模块物美价廉。只是安装固定充电口可能是个困难事

网友:
后排充电场景不多,需要时我就给后排扔个充电宝。主要还是我懒

网友:
找个小盒子装上就行

网友A:
目测,这个模块效率不高且发热厉害。

网友:
道理上讲,这是油发的电,不如用充电宝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这个模块效率不高且发热厉害。

论坛达人球球做过评测,效率90%以上,18W撑死2W损耗,能有多热

网友B:
把后级电容换固态贴片的吧,自带那个电容是普通电容不是高频电容垃圾的很纹波贼大,如果长期用这个给手机充电对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后级电容换固态贴片的吧,自带那个电容是普通电容不是高频电容垃圾的很纹波贼大,如果长期用这个给手机充 ...

这不就是固态电容吗?换贴片电容,容量明显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就是固态电容吗?换贴片电容,容量明显达不到

这个叫铝壳电容里面是电解液的和普通电解电容的不同处可以过贴片焊接生产线而已,这种模块都是成本压榨到极致的用料了有条件就换不换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铝壳电容里面是电解液的和普通电解电容的不同处可以过贴片焊接生产线而已,这种模块都是成本压榨到 ...

这就是固态电容好吧,电解电容顶上会有开槽泄压,固态电容无。我这个模块没有开槽,不就是固态电容吗?老铁是在绕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固态电容好吧,电解电容顶上会有开槽泄压,固态电容无。我这个模块没有开槽,不就是固态电容吗?老 ...

赌一百不嘛嘿嘿挣钱的机会我不会放过滴。你自己拆开就知道了我输了我给你买100元真的固态电容给你,你输了你自己买100元的就行,过多解释也没用这个东西不深入了解给你也说不清你看图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赌一百不嘛嘿嘿挣钱的机会我不会放过滴。你自己拆开就知道了我输了我给你买100元真的固态电容给你,你输 ...

现在这固态电容也不好区分了啊

网友C:
我觉得吧,不跑长途的话,后排充电口就是摆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不跑长途的话,后排充电口就是摆设呢

就是为了自驾游准备的,平时一般用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自驾游准备的,平时一般用不到

说得有理但是有比没有强吧

网友:
做工看上去不错,各设备连接正常吗?

网友(2024-11-06):
有后续开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