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探测楼板钢筋,用哪种墙体探测仪或者金属探测仪?

楼主(2024-03-04):
邻居家发现屋内部分楼板偷工减料,没有钢筋,约20平米左右。

我家已铺完瓷砖,地面离楼板中心距离15CM左右,用什么仪器能隔着瓷砖探测到楼板的钢筋密度?

在淘宝问了下,墙体探测仪探测钢筋最远距离是12CM,探测距离不够。

另一种是能测几米深度的,用来探测铜钱古玩的,3~500元,问了卖家说不能探测钢筋,不合用。

我弄不懂为什么能探铜钱却不能探铁,反正卖家都说不合用。

求问:预算几百元,具体买哪种设备可以探测到地板下面钢筋密度?

==========================================
就这种偷工减料的事情问了下装修工头,他说本地非常普遍,你能发现就给你修,发现不了就等着日后移位、沉降、爆瓷砖吧,一般都在不重要的位置,不会塌楼。

网友A:
什么房子?发现还可以修?再把钢筋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房子?发现还可以修?再把钢筋埋进去?

商品房啊,发现了,建筑商就给重新做那部分楼板。

网友:
如果真的有偷工减料估计也不会单单一两户,其他单元很大一部分应该也一样,不然能骗多少钱啊。

网友B:
借他十个胆开发商也不敢楼板一根钢筋也不放,最多细一号,要不然墙地砖水泥黄沙这些重量级材料堆放没放开,材料进场堆放在一起都能压踏,

网友:
看看楼下有没有装修,吊的什么顶,从楼下测也可以啊

网友:
还是自建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他十个胆开发商也不敢楼板一根钢筋也不放,最多细一号,要不然墙地砖水泥黄沙这些重量级材料堆放没放开, ...

凿开埋线管时发现的,没有钢筋,底下是软土。

视频截图有点糊。

网友:
还能这样?!

网友:
我卧槽,这什么开发商这么胆大,楼板的钢筋也偷,不怕楼板塌了啊

网友C:
本人结构工程师。

首先,商品房偷工减料基本不会偷楼板钢筋的。

其次,一般民用没有可靠设备可以无损探测钢筋的。我问过一些做检测的朋友,他们只能测到钢筋大概有几根,直径只能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楼板支座附近(你可以理解为边上)主要受力钢筋是面筋,跨中(靠中间的部分)是底筋受力的,面筋可以不配。你凿开没有钢筋那太正常了。但你凿开那么多,极大减少混凝土楼板受压区,反而带来安全隐患

网友:
这房子偷工减料,太疯狂了。

网友:
我买的房子是楼面混凝土没多少水泥,钢筋还是有的。

网友:
用X光机,透视,多少钢筋,多大直径,全部看到,还可以拍片。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部门出的报告才可以  个人玩玩100+推荐威克士的wx08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人结构工程师。

首先,商品房偷工减料基本不会偷楼板钢筋的。

工程师,问一下你,我家五十年房龄砖混老房,预制板楼。有住户违规装修,一楼把外墙打两个四平方米的洞做临街门脸做买卖,我几次写信给住建局和市长信箱没人管,只走个形式,请问这情况垮塌的概率大吗。我准备开春后继续维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程师,问一下你,我家五十年房龄砖混老房,预制板楼。有住户违规装修,一楼把外墙打两个四平方米的洞做 ...

首先支持维权。面积不重要,那幅墙原来长度是多少,开口的长度切断了多少,多少层都有关系,客观来说比例低,构造柱可靠或者开洞后补支撑等不一定会影响整栋楼的安全。

工作之后都只从事新建的项目,改造、鉴定属于另外一个专业的,特别是这么老的房子确还是要请教一下专门的人员。但如果整栋楼都有工程后开裂,那可能真的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程师,问一下你,我家五十年房龄砖混老房,预制板楼。有住户违规装修,一楼把外墙打两个四平方米的洞做 ...[/quo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结构工程师。

首先,商品房偷工减料基本不会偷楼板钢筋的。

谢谢工程师,请问您说能探测到有几根钢筋但不能探测直径的设备是哪种?探测距离能超过15CM吗?

网友:
即便是查到钢筋了,如何界定偷工减料,即便是查到一根钢筋也没有,那是住还是不住?卖肯定是卖不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