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 自恢复保险丝及其选型,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I trip 触发电流一般是一倍

楼主(2024-03-04):
PTC 自恢复保险丝及其选型,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I trip 触发电流一般是你购买时候的额定电流的一倍

工作电压,实际上是最大电压,,,,其实我也不知道,如果6v的PTC,用到15V,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88591860527383080/

怎么发不出啊,,,有敏感字??

楼主:
1 I hold : 也可以叫额定电流,25°C环境条件下,自恢复保险丝能够持续通行的最大工作电流,低于这个电流保险丝维持较低的电阻。

2. I trip : 也叫触发电流,25°C环境条件下,自恢复保险丝电阻开始变大的最小电流。这是自恢复保险丝开始工作的电流阈值,当电流超过I trip电流时,保险丝会进入高电阻状态,切断电路。也就是这个I trip 点是PPTC电阻由低到高的跃变点。

3. Vmax: 也叫额定电压,在25°C环境条件下,能承受的最大电压,确保额定电压大于或等于电路中的最大电压,因为当后级电路短路时,电源的压降都加在保险丝上面。

4. 动作时间:在25°C环境条件下,5倍I hold的电流下,保险丝电阻变到最大的时间。表一中Time既是动作时间,单位为S。

网友:
先收藏一下,等以后有时间用。

楼主(2024-04-18):
I trip 触发电流一般是你购买时候的额定电流的一倍

所以不要买太大额定电流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指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