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东西你肯定没修过

楼主(2024-03-04):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是家里的挂表上面的显示年份,日期,时间,星期几温度的,
默认是显示几月几日,星期几,温度多少。
挂表坏了,,这个玩意电子的,拆下来了,刚才无聊,是能够设置时间的,但是默认就只显示日期。。这就没什么用了。。。

看了以前的购买记录,竟然花小200块买了俩这样的表。。。真不过日子

精工机芯会坏掉,,扔掉了,,,,

先拆为敬,,,,
果然如我所想,有B1,B2,B3........是break打断吗???

三个都连上,不行,拆一个,不行,拆两个也不行,,无奈,老眼昏花的,引出四条线来吧,试试是哪个,,结果焊接好,竟然开机直接显示时间了,原来B3的引线被我焊接短路了。。。

拆掉引线装起来就大功告成了。 。。有空换下热敏电阻,没空就算了。

网友A:
楼主的倍量电池,5号的4节10元包邮,最开始标称容量1800mah,后来标称780mah不虚标,不过实际测试容量一般在300-400mah,循环寿命也可怜,自放电严重,看来楼主也是受害者

网友B:
指针加数显,可以,正常目前价格会在十几到二十几基础上加几块钱,一般不超过30宝上的

网友C:
没看懂哪里断了。

网友D:
机芯有单独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倍量电池,5号的4节10元包邮,最开始标称容量1800mah,后来标称780mah不虚标,不过实际测试容量一般 ...

有的东西,除了贵,没别的毛病。
有的东西,只要便宜,所有的毛病都可以被忽略了。
家用,没电了就充充。不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加数显,可以,正常目前价格会在十几到二十几基础上加几块钱,一般不超过30宝上的 ...

买的时候,估计是看的精工机芯。。。。我扔的时候没有翻购买记录,如果是知道100块钱买的,,怎么也得救救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哪里断了。

B1 B2 B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芯有单独卖的

是的,但是,再买机芯的话不想局限在这个边框内了。。
而且,现在电子表更准确。。小爱都显示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东西,除了贵,没别的毛病。
有的东西,只要便宜,所有的毛病都可以被忽略了。
家用,没电了就充充 ...

推荐个好货给你,价格差不多关键是耐用不虚标

网友E:
显示温度,日历的lcd和指针显示时间应该是独立的吧。

网友:
显示农历那个才有点用啊。。。

网友:
10年前200可不便宜啊

网友F:
我家客厅那个,要装三个5号电池的,一个电池供指针表,一个供数字日历表(阳历,农历都有),还有一个供温湿度表。三个表机械独立,然后又组装在一起。。好像是29块钱。4年或5年前买的。

网友:
没修好,拆个电子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个好货给你,价格差不多关键是耐用不虚标

好的,下次再买了,看这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温度,日历的lcd和指针显示时间应该是独立的吧。

对,独立的。两节电池的。
上面的机芯坏掉了让我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客厅那个,要装三个5号电池的,一个电池供指针表,一个供数字日历表(阳历,农历都有),还有一个供温 ...

不要补刀。。。。

网友:
看了标题进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独立的。两节电池的。
上面的机芯坏掉了让我扔了。。

买一个带自动校时的电波钟的机芯回来,以后就不需要手动校准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