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大家帮我看一下为什么蜂鸣器会一直循环工作(多按键开关源码)

楼主(2024-03-04):
其他功能正常,就是蜂鸣器会延时10秒亮,然后延时60秒关,一直循环,有什么办法不让它循环

网友A:
因为你程序就是这么写的啊
话说你的编译器也是上古神器了,我上一次用还是零几年上初中的时候

而且你会惊奇的发现,你不按按键没事,只要按一次,就出现你所谓的无限循环

网友:
不会玩单片机的只能看看 啥也不懂的看看

网友:
定时器0可以暂停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程序就是这么写的啊
话说你的编译器也是上古神器了,我上一次用还是零几年上初中的时候

帮帮忙 怎么搞 准备做一个 感应延时开关

网友B:
很好奇,编程中,是用“0”作为打开、ON等功能,还是用“1”来表达的多?

网友:
在else后增加x++;和buzzer_delay++;。否则你的计数器始终为0,符合蜂鸣器打开的条件。

网友:
循环完成后设置定时器暂停或取消定时器使能

网友C:
你else里就是写了60秒打开蜂鸣器啊。不需要循环就把else里面的buzzer_pin=1去掉

网友:
你让它响它敢不响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编程中,是用“0”作为打开、ON等功能,还是用“1”来表达的多?

要看单片机的类型,传统的单片机一般输出电流远小于灌电流,这个时候在不用类似三极管扩流的情况下需要将输出元件一端接电源,一端接IO口,就是你说的“0”打开。而现在的大部分单片机端口都可以设置推挽输出,就无所谓那种“打开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else里就是写了60秒打开蜂鸣器啊。不需要循环就把else里面的buzzer_pin=1去掉

去掉了 蜂鸣器就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单片机的类型,传统的单片机一般输出电流远小于灌电流,这个时候在不用类似三极管扩流的情况下需要将 ...

非常感谢!我单片机还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else改为else if(buzzer_pin==1)

网友:
你的代码自己逻辑错误,按键按下蜂鸣器就响。不知道怎么解释,你蜂鸣器的计数和LED的计数都不暂停。应该蜂鸣器响之后就暂停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