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求开卡工具,求助。连接方式接入电脑USB还是STAT直接插

楼主(2024-03-05):
那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用那个开卡工具,开卡时候用那种链接方式,本人硬盘电脑能认出,就是无法格式化,不能写入数据。
开卡是用那种连接方式接入电脑USB还是STAT直接插就行,望赐教。

网友A:
USB转,MAS0902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转,MAS0902开

这种知道主控但是闪存不知道怎么找固件呢?只能一个个的找吗?如果知道闪存品牌该怎么找呢,那些开卡固件文件名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MAS0902开

感谢,就是普通的那种SATA转USB的卡就行吧

网友:
查看颗粒ID,再找对应ID制程工具

网友:
先投资买一块的20329主控SATA转USB的转接卡,然后还得找到对应颗粒的开卡软件。主要你软件不一定找的到。

网友:
USB桥接,祥硕主控就不行,不挑桥接芯片,不必非得20329

网友(2024-04-20):
之前我也是SATA无法识别,0.09版本后SATA能识别,0.07版本只能转USB才能识别

网友:
随便一个SATA转USB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