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锂电池降压替代干电池,同时保留用电设备的电量检查功能

楼主(2024-03-05):
众所周知,18650电池最高电压在4.2V左右,而一些传感器用的是3V的纽扣电池,用降压模块再电量耗尽的前一刻输出的电压还是3V,所以想到了一个办法,用整流二极管降压,用两个整流二极管,将4.2V降到3.2V左右,这样当锂电池电压为3V是,模块能检测到的电压是2V,会提示电量不足就可以提前充电了,用整流二极管会损耗一部分电能,但对有电量检测功能的设备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A:
串联2个1N4007吗?串联一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2个1N4007吗?串联一个可以吗?

串一个差不多降0.5v-0.7v电压还是太高

网友B:
改低压报警的取样电压才是正确的方法,如果不想改,18650有三元的也有磷酸铁锂的电池,磷酸铁锂放电下限电压2~2.5V,正常用到2V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低压报警的取样电压才是正确的方法,如果不想改,18650有三元的也有磷酸铁锂的电池,磷酸铁锂放电下限电 ...

改低压报警的取样电压才是正确的方法

怎么改?换保护板的芯片吗?

感觉芯片高温太容易烫坏了。

网友:
主要还是二极管做无用功,消耗不少电量。

网友:
用比较器和二极管就可以了。没有电量检测都能提示电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