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款低价小巧的 电压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4-03-05):
品牌:未知

型号:TS457  (直流专用)

成本:不到45元

交流4线法原理测试

测量范围:

电压:0.001V  -- 45.00V

内阻:0.1 mΩ  --  6.9999 Ω

注:2元钱的开尔文鳄鱼夹便宜,但很差,夹紧力不行,不建议买。

参照下图示:

外观:

挖孔、布局、按开关

原机是外接5V电源的,不带电池为了小巧方便,故增加了4056小板 及 052030的小电池

由于用的电小电池,4056的充电电流设定电阻改为5K

开机显示:

长按M键进入菜单

短接,可以归0

测试,测试仅供参考。

1、EVE官方店买的动力电池,容量:2500MA

    显示结果:电压:3.564 V,内阻:13.8 mΩ

2、松下电池, 网店第三方买的,声称容量好像是:3400MA

显示结果:电压:4.013 V,内阻:25.4 mΩ

3、电阻测量

电阻规格书:

标值:0.033  Ω

显示结果:电压:0.000 V,内阻:32.9 mΩ 偶尔显示33.0 mΩ

标值:0.1  Ω

显示结果:电压:0.000 V,内阻:98.6 mΩ

这个2元钱的开尔文鳄鱼夹便宜,但很差,夹紧力不行

UT136B自带表笔线阻

一段大约30CM的导线线阻

开尔文鳄鱼夹用的不顺,又用PCB边条,用顶针焊了个工具

网友:
这个最近很火

网友:
以为又有新的内阻仪加入内卷了呢。探针的思路不错。

网友:
把那两个50v22uf的电容换成100v的,应该可以测试更高电压的电池,可能电压值会无法显示

网友:
以为是在哪淘的,原来是自己D的。

网友:
现在很火的仪器,某宝上都涨价了,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工具,喜欢玩锂电池钠电池铝空气电池的朋友,可以入手一台。

网友A:
你电池没有升压吗?3,7V电压够用吗?

网友:
最近论坛都是这个用红包淘的内阻仪。

网友:
夹子不好用吧?换。测电池不方便吧?换。没航空插不方便吧?加。。。。。超100了吧

网友B:
这个帖子我看过啊,在矿石,图片都一毛一样

网友:
得用这种夹子,劲儿可大

网友:
小夹子力度确实小,没多大力

网友:
直接把导线焊上去测。

网友:
超级实用的

网友:
好东西呀,好像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没有升压吗?3,7V电压够用吗?

不用,直接用,标注5V,通常都是有使用电压范围的,虽然使用的是一节锂电池,但显示屏电量显示是满电

当然,我不清楚这个电量显示,是否准确

能用就行必竟吃灰的时间比用的时间大几万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我看过啊,在矿石,图片都一毛一样

你没发现用户名都一样????

网友:
楼主增大夹持力的办法简单有效!
这个夹子看起来似乎美观一点儿,但不实用,因为它弹簧力臂很很很短而阻力臂长,所以夹不住

12楼wangxiangtan2数友推荐的这款,虽然看起来似乎没有上面的那么优雅,
但明显弹簧力臂长而阻力臂短,绝对的力大好用!

网友:
电池内阻怎么看?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