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帮忙找一对分体式蓝牙音箱

楼主(2024-03-05):
前端时间在某宝上发现一对分体式蓝牙音箱,其功能就是一对放大版的蓝牙耳机——左右音箱自带电池独立供电且可左右配对,蓝牙连接音响设备时就省略了两个音箱之间的连线,可以随意摆放位置。可惜当时没有收藏,现在用了很多关键词也找不到了。请求万能的坛友能否找到!

另:自己也想做一个类似的,目前计划是采用按键式蓝牙入耳耳机修改,但没有想好方案,主要是功放与耳机供电的同时开关,不想用拨动开关,太LOW!还有就是蓝牙耳机从充电仓里取出会自动开机并自动配对,这个逻辑如果用在音箱上绝对不行(按键耳机虽然可以在取出后通过按键关机,但功放的供电关断又怎么解决?总不能单独开关吧!不懂单片机,因此抓瞎!)。所以也请万能的坛友想想有无更好的方案。

另外又想到一个方案:一个主控盒子集成立体声蓝牙音频接收器接收到立体声音频后会输出立体声,然后左右声道输出再分别接一个单声道蓝牙发射版。最后两个音箱里分别集成供电、功放与蓝牙单声道音频接收板即可。不知道延迟如何(仅用作影音播放)。

网友A:
主意不错,蓝牙耳机塞在音箱里,电池用18650,原来几十毫安的电池,现在3000毫安,不加开关都可以待机3个把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意不错,蓝牙耳机塞在音箱里,电池用18650,原来几十毫安的电池,现在3000毫安,不加开关都可以待机3个把 ...

耳机不是问题,主要是功放待机耗电

网友:
这样做音质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
TWS音箱。按这个名字去找吧。。两个音箱之间的连接是TWS协议的。和现在的无线蓝牙耳机一样。。

网友:
如果有音箱可直接购置两个带TWS功能的功放板即可。

网友(2024-10-09):
网上大把这种蓝牙音箱。如楼上所说的TWS音箱。可以单个使用,也可以两个一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