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BB S262 C0.5断路器魔改单磁式

楼主(2024-03-05):
外观,这是2007年的那批货,非常老了。这个保存的也一般,电木外壳有点发黄了
这个C0.5就是2.5A-5A的瞬时电流就会瞬间脱扣,长时间0.6A就会热保护跳闸
但是这个热保护电阻大约5欧姆,我想作为24v电源短路保护的开关,这样负载短路就不一定能跳掉了
目前这个是32V6A才能瞬间跳闸,我这边大部分都是24v2A的
就打算改成单磁式的,只有短路保护,没有过流保护

直接拆开,这个ABB我真的是拆了好多个了
这两个都是S260系列的,2017年就退市了,最后一批好像是2015年生产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9901-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217-1-1.html

拆开以后发现对比之前的S262系列,灭弧栅明显缩水了,只有6片
不过按照正常使用,这个空开单片5.5欧姆,就算是接单相的400V,也撑死80A,就算是环境温度特别低,短路电流也不可能超过120A,理论上就算是没有灭弧栅也能分断。
不过这缩水了我还是有点不开心,要是C6的也这样那还是用施耐德吧,之前拆的S260系列都是12片灭弧栅

这个灭弧栅倒是挺厚实的,没有镀铜但是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生锈
不过当时梅兰日兰和正泰德力西的DZ47都是9片灭弧栅,ABB这6片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接下来就是小电流断路器最特别的地方了
合金丝缠绕双金属片,中间有云母片用作绝缘
短路保护的电磁线圈我就不拆了

改装也非常简单粗暴,直接把合金丝剪断,然后把铜导线直接焊接绕过双金属片就行

把这个铆钉插回去,因为没有铆钉枪,拆的时候就是慢慢撬的没有直接用电钻打
然后在用螺丝刀+锤子砸回去

然后点一点焊锡加固

装好后24v1A的电流也能跳闸了,12v2A也没问题,内阻大约0.3欧

这边还有一个Z2的,德国制造,Z曲线是2-3倍电流跳闸,也就是4-6A跳闸。因为价格太贵了,而且很不好买,基本上只有坏了再拆了

楼主:
目前大部分空开都是带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的,漏电带过流短路和漏电保护
不过之前可不是这样,之前DZ12只有热保护,只有过流保护没有短路保护。DZ18只有漏电保护,没有过流和短路保护。还有过欠压保护器也只有过压保护,没有过流短路漏电保护。

不过目前除了正泰NB8听说过有单磁式的,我基本上找不到单磁式只有短路保护的断路器了。也不知道一般单磁式断路器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家里清一色单位置漏电保护空开,貌似进口的,ABB,反正也是一次投入,用了5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
这是涉及安全的大事情

网友:
ABB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A:
ABB的断路器外壳和施耐德的外壳材质有区别,ABB是类似胶木性质的质地比较脆,特别不耐摔,施耐德的开关外壳韧性就比较好。我们ABB和施耐德的开关用的量很大,尤其是施耐德的开关。我们的采购一般都不鸟当地经的代理和经销商的。这种开关一般动作值越小的开关价格越贵。

网友B:
感觉这个东西还是不要自己改,专业厂家有检测仪器可以精确测定脱扣电流和时间

网友:
这个厉害了
这个也可以改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大部分空开都是带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的,漏电带过流短路和漏电保护
不过之前可不是这样,之前DZ12只有 ...

我小区里的消防设备(消防泵,风机之类的)用的都是施耐德NSX单磁式断路器,因为理论上消防设备在救火时,因为过载保护提前停机造成的损失,显然会高于设备本身过载损坏的损失。
(可惜物业还是不作为,白瞎了开发商这么好的设备)

网友:
一般的空开好像不是这种电磁式的吧

网友:
小电流断路器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的断路器外壳和施耐德的外壳材质有区别,ABB是类似胶木性质的质地比较脆,特别不耐摔,施耐德的开关外壳 ...

现在中国产的ABB全部是塑料外壳,PA66材质的,国产绝大多数也都是PA66。施耐德有的用PC材料了,我觉得PC比PA66好很多
不过德国的ABB S200P系列和西门子5SY系列都是这种电木类陶瓷的外壳,就是不耐摔但是电器性能肯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东西还是不要自己改,专业厂家有检测仪器可以精确测定脱扣电流和时间 ...

原来这个开关设计的是给220v或者380v线路用的,现在我要接24v,就必须要改了。并且是只要短路保护不要过载保护

网友(2024-07-29):
小电源用没啥问题。概率大的还是要用专用的直流空开。还要严格区分输入输出。能量大了灭弧就不是随便交流空开能搞定。

网友(2024-09-04):
在中国产的ABB全部是塑料外壳,PA66材质的,国产绝大多数也都是PA66。施耐德有的用PC材料了,我觉得PC比PA66好很多
不过德国的ABB S200P系列和西门子5SY系列都是这种电木类陶瓷的外壳,就是不耐摔但是电器性能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