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FQ-32A创维显示器维修

楼主(2024-03-05):
FQ-32A创维显示器故障现象:无电源

1、检查电源AC220V50Hz、电源线是正常的。
2、拆机检查电源模块有高压DC380V,但无DC12V发现开关电源不工作。
3、检查发现CE5电解(330UF63V)鼓包,拆下电源板,对高压DC380V,放电,更换CE5电解。
4、通电开机,显示器正常工作。
5、显示器正常开机工作没多久又出现故障,现象还是无电源。
6、更换GB98ADN集成电路,显示器正常开机工作。

网友A:
FQ-32A创维显示器故障现象:无电源
是开机后保护的意思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FQ-32A创维显示器故障现象:无电源
是开机后保护的意思吗?

是的,干扰导致开关电源保护关闭了。

楼主:
有图有真相,更换电源模块。

楼主:
显示器开机自动检测输入信号:
①        开机亮一下屏幕显示LOGO   “凝聚健康科技”
②显示无HDMI信号
③过一段时间后、进入保护模式,电源绿灯变橙色灯(进入待机状态),
④软关机电源绿灯不亮。软开机电源绿灯常亮。

楼主:
背光驱动IC集成U01芯片GB98ADN是一款高效、大功率的LED驱动控制器,它提供用于MOSFET升压转换器的驱动器。 它最多可以驱动四根LED灯的额定电流为250mA。 它还支持高达400毫安的脉冲电流,其接收外部脉宽调制(PWM)信号输入进行调光 控制。  易保护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FQ-32A创维显示器故障现象:无电源
是开机后保护的意思吗?

是的,开关电源开机后保护了。GB98ADN太灵敏啦

楼主:
一般GB98ADN集成电路不容易损坏,显示器不能正常开机工作是电解电容问题。